求助:华阳CE6620车机一体机突然没任何声音了

楼主(2019-08-13):
我的车机今天哑巴了,华阳CE6620,喇叭没声音,机器自身的按键音也没有,按一下静音再按解除静音,显示音量16,但是不能调整音量大小始终显示16,加的低音炮也没声音,信号是从车机后面直接取的重低音信号,用曲别针按了“恢复出厂”小按钮,设的好语言和时钟之后,还是没声音,其它所有功能都正常

网友A:
考虑是否过载/过热保护了。
检查一下功放的SR快速恢复二极管是否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是否过载/过热保护了。
检查一下功放的SR快速恢复二极管是否烧了?

放了一夜,昨天停车的时候是好的,今天早上哑巴的,,还没拆下来检查,实在不行就再买一个

网友B:
如果机器本身按键音都没有了  那就机器主板上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机器本身按键音都没有了  那就机器主板上出问题了

拆下来了,内部电路板上未见异常,怀疑固定电感电容的胶盖住的贴片电阻电容有轻微短路或是漏电,正在抠胶,明天装机试试再说

网友C:
能开机不是大毛病,到汽配城修,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开机不是大毛病,到汽配城修,便宜

已经修好了,把那种胶扣掉以后,在功放模块旁边有两个贴片电阻的焊盘疑似锈了,重新补焊装机就好了,,估计是模块的静音电路部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