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问题:电线线径小会引起空气开关跳闸吗?

楼主(2019-08-13):
我和电工在争论个问题:这几天天气热,空调全开,用电负荷有点大。所在工地住宿老是跳闸,我认为是空气开关过小或者不是正品造成的(空开发热厉害),工地电工认为除此原因外,主导线电线线径小也会引起空气开关跳闸,理论上说得通吗?我不赞同这个观点,不知坛友怎么认为?

补充内容 (2019-8-14 07:50):
有没有可能线小压降大,用电器瞬间电压低,造成空调电机不能启动,电机没转,内部存在启动瞬间短路的可能?

补充内容 (2019-8-15 07:42):
问题的焦点是空调电机会不会因为线径小,线路压降过大,到空调端的电压低造成堵转,瞬间电流过大的现象?

楼主:
网上这样说的:电压低电流反而增大

空调电压低电流反而增大的成因:当电压降低时,电机输出功率下降而驱动的负载不变,则电动机转速呈下降趋势,此时定子与转子之间转差增加,转子感生电流增加,定子的输入电流会上升,驱动功率自动增加,使电机转速接近但略低于额定转速。电动机的转差越大,其驱动电流越大是交流异步电动机电压低而电流增大的主因。

那么空开后线径小,压降增大,到空调端的电压降低,线路电流增大,压降进一步增大,循环下来电流超过空气开关额定值,导致跳闸。这样解释通吗?

网友:
电工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小,用电器端电压低,而不是开关端电压低,还有线小应该电阻大,电流应该更小才对,我的前提是宿舍,天 ...

对电动机而言,由于机械负载常常是恒定的,通常的交流鼠笼电机转速基本上与频率相关,如四极的同步转速1500,实际1440左右.电机的电功率等于电压和有功电流的积.所以在机械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压降低 电流就会上升. 现在许多家用电器都带稳压功能,如;电脑,电视机,质量较好的LED灯 等等,当电源电压降低时 会自动增大电流来保证电器正常工作.只有像白炽灯,电饭锅 这样的电器,在没加装稳压器的情况下,当电压降低时电流相应减少,电功率也减少.

网友:
空开过流或接触电阻大引起发热才跳闸。与导线粗细无直接关系,导线细线损多。

楼主:
你赞成电工说的?理论依据呢?

网友:
主线径小,不会引起后路空开跳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导线电线线径小也会引起发热,断路器接头过热也会诱发跳闸吧。

这个理由不成立

网友:
线细一般不会跳闸。空开如果在空调启动瞬间跳闸,多数是空开小了。如果是空调工作了一会再跳闸,多数是空开质量不行了。

网友B:
是否可这样解释; 空气开关前线路过细过长,引起电压降过大,负载又是电动机或装了稳压器,由于电压低,电流就大,引起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这样解释; 空气开关前线路过细过长,引起电压降过大,负载又是电动机或装了稳压器,由于电压低,电流就大 ...

线小,用电器端电压低,而不是开关端电压低,还有线小应该电阻大,电流应该更小才对,我的前提是宿舍,天热负载主要是空调。

网友C:
线径细 压降大

负载端电压就低

然后启动困难   堵转    跳闸。。。。。

嘿嘿  我是瞎编的  专家给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径细 压降大

负载端电压就低

问题是会堵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会堵转吗?

那谁知道   瞎猜呗

楼主:
昔日大神们都休假去了?

网友:
测一下电压、电流不就清楚了,

网友:
电流大是跳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