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管理芯片3842的疑问

楼主(2019-08-13):
3842芯片有国产的,有进口的,众多的开关电源采用了3842芯片,但是同时又会遇到3842、3842A、3842B等,三者之间究竟能不能互换?

网友:
字码一样一般都能互换,字码有差异如3843、3844,它们之间代换就应该考虑差异了。

网友:
三者之间区别仅是启动电流电压稍有差异而已,
3842    启动电流典型:0.5mA 最大:1mA    工作电流  11mA/20mA
3842A   启动电流典型:0.3mA 最大:0.5mA  工作电流  12mA/17mA
3842B   启动电流典型:0.3mA 最大:0.5mA  工作电流  12mA/17mA
实际经验是三者之间是可以互换。供参考。

网友:
可以代换的。仅仅是启动电压会有出入的

网友:
启动电流有点区别,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