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甲类功放噪音的问题

楼主(2019-08-14):
去年6月从某宝买的1969功放板。
之前自己用大容量铝电解电容焊的功放板(同一卖家的空板),一直有噪音。
最近入手一组超级电容,用变压器供电,一组超级电容滤波,为双声道供电。现在是放音时右声道无噪音(耳朵凑上去有一点),左声道有明显噪音;静音时两声道都无噪音。把音源左右互换,还是左边音箱有噪音;音源正常接,把音箱左右互换,变为右边音箱有噪音。(总之看起来就是左声道板子的问题)

一直都没接地线(没条件)。音源线用的普通的电线,没装电位器。

另外在接音箱的情况下用示波表测得左声道有1V的交流输出,频率略小于1MHz,右声道只有几十毫伏的杂波。
功放板的大功率管是2N3055(固有频率貌似3兆赫左右?)

我觉得就是左声道板子有问题,请问我的判断对吗?
具体是怎么回事?(会是管子自激吗)

网友A:
就是典型的自激了,不是说哪个管子,放大器是一整个回路。静音时输入回路被音源接信号地了有可能把不良耦合消除(也可能频率较高不得闻),播放时叠加在有用信号上而听到异常。完善输入部分电位器线路外壳屏蔽等可能就好了,再不行可能要调换电压放大管,也许坛友另有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典型的自激了,不是说哪个管子,放大器是一整个回路。静音时输入回路被音源接信号地了有可能把不良耦合 ...

谢谢指点!过几天换屏蔽线。

楼主:
请坛友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B:
做音频功放  比较强调一点接地
地线接的乱,自己感觉不到,也会产生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音频功放  比较强调一点接地
地线接的乱,自己感觉不到,也会产生噪音

插座地线不管用,暖气管道塑料的,接不了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座地线不管用,暖气管道塑料的,接不了地

嘿嘿,此地非彼地!
此处所指的地,乃与功放电源负极等电位的存在是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此地非彼地!
此处所指的地,乃与功放电源负极等电位的存在是也。

只是这样吗?板子自己就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双绕组电源就不要共地,各自独立试试。

我先单接左声道试试能正常吗,正常的话再焊个不共地的滤波板子吧。

网友E:
接地问题的噪音频率应该是50,或100hz   楼主的1mhz应该不是接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地问题的噪音频率应该是50,或100hz   楼主的1mhz应该不是接地的问题

这样就排除接地不好的因素了哈。
不过听到的左声道的噪音肯定是可听的频率范围,会是这个波引起的吗?

网友F:
1M的频率,人可听不到,你再仔细查查是不是这个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1M的频率,人可听不到,你再仔细查查是不是这个频率?

不是听到的,是示波表量出来的。
左声道也有听到噪声,不知道跟这个略小于1M的波有没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听到的,是示波表量出来的。
左声道也有听到噪声,不知道跟这个略小于1M的波有没有关系。

那就可以肯定有自激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可以肯定有自激 了。

那请问自激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G:
先检查自举电路正常否。

网友H:
一无图二无照片,三机器在自己手里问别人单接....会怎样

网友I:
最好有个线路图和PCB图这样好分析一点吧!1MHZ自激只能加消振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检查自举电路正常否。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无图二无照片,三机器在自己手里问别人单接....会怎样

图片晚上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有个线路图和PCB图这样好分析一点吧!1MHZ自激只能加消振电容了。

晚上发图片

楼主:
C:\Users\yanbo\Desktop\66

楼主:
功放板电路图

楼主:
功放板正反面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网友E:
别搞了!!这个算甲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搞了!!这个算甲类?

1969不是甲类吗?还是你在鄙视1969?

网友J:
引用 楼主:
1969不是甲类吗?还是你在鄙视1969?

楼上的意思估计是那个散热片看着不像甲类。。
如果真的电流大。我感觉这个散热片坚持不了十分钟就烧管了!当然了,电流一直很小说不定烧不了,那就不算甲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上的意思估计是那个散热片看着不像甲类。。
如果真的电流大。我感觉这个散热片坚持不了十分钟就烧管了 ...

不知他是哪个意思,我的双声道散热器是5Kg多的,这个只是板子。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知他是哪个意思,我的双声道散热器是5Kg多的,这个只是板子。

嗯,你试下看在原理图上Q3的基极和集电极上接一个几十P到几百P之间的电容(意思就是20P也行,100P也可以,220P也能试试)看能不能消除自激。。。不过别大了,几十P就行,大了影响音质。也不一定是这里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再找其他问题。

网友:
还有,看一下中点电压是不是一半电源电压。就是C5正极那,如果不是,就调可调电阻把他调到一半。你都自己做好了,应该明白这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你试下看在原理图上Q3的基极和集电极上接一个几十P到几百P之间的电容(意思就是20P也行,100P也可 ...

恩,我试试。
中点电压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你试下看在原理图上Q3的基极和集电极上接一个几十P到几百P之间的电容(意思就是20P也行,100P也可 ...

感谢坛友指点!接了个88P的电容完全消噪,等等再找小的看最小多少P能消噪。
总算解决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无图二无照片,三机器在自己手里问别人单接....会怎样

谢谢坛友!
这几天有事,本来想先发图上来,过几天不忙时再请教您的,发完图看到坛友iosimg2130给了个简单确切的可能解决方法,试了下成功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有个线路图和PCB图这样好分析一点吧!1MHZ自激只能加消振电容了。

谢谢坛友的回复!问题解决了,正是坛友的思路,坛友iosimg2130给出了具体电路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检查自举电路正常否。

问题解决了,谢谢坛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可以肯定有自激 了。

问题解决了,谢谢坛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双绕组电源就不要共地,各自独立试试。

问题解决了,谢谢坛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此地非彼地!
此处所指的地,乃与功放电源负极等电位的存在是也。

问题解决了,谢谢坛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音频功放  比较强调一点接地
地线接的乱,自己感觉不到,也会产生噪音

问题解决了,谢谢坛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典型的自激了,不是说哪个管子,放大器是一整个回路。静音时输入回路被音源接信号地了有可能把不良耦合 ...

问题解决了,感谢坛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搞了!!这个算甲类?

问题解决了,谢谢坛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