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坛内二位老总处购的组件拼成一台双80V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9-08-14):
在冯总处购的可调电源前面板,测试一下是好的,就想做一台双路电源,可是没合适的内材。

在汪总处购的明纬电源,小改一下就能变成3.2-80V,6-3A的无风扇电源。

内部摆放

外壳没找到,就从网上购了一个塑盒,高度低了点,形成了露脐装,不过可装风扇功率可增大到2X350W。

这次改动的原理与上帖相同,另有几点改动。
1、辅助电压改到12V(要去掉过压保护二极管),把主电源副边的LM358电流反馈芯片由自供电改为辅助供电。
2、改接主变压器次级绕组,但有二种变压器,一种相当简单,一剪一接就可以。

变压器有二组相同的绕组并联

剪开并联线,再把中间二个柱头连起来就可以了。但另一种变压器不能这样接。

3、调流和调压电位器与上次的也不同,为三线式。
4、换高压电容为100V。

组装后的内部

装好后小测一下,
最低电压3.2V。

左路短路最大电流设置在6A多一点

右路短路最大电流

最高电压

最高电压工作时

用该电源板做的另一台电源

正在为电瓶充电

网友A:
可以正负80V???

网友:
好漂亮,折腾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正负80V???

可以串联、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串联、并联。

非常实用啊。。。

网友B(2019-10-21):
你好,调流和调压电位器,三线式怎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调流和调压电位器,三线式怎样接

电压、电流反馈图。

电源改后的电压和电流调整线性很差,低压和低流时上升慢。

网友B:
俩线和3线调整那个好一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俩线和3线调整那个好一些,谢谢

高电压要用三线的。

网友B:
你好,这个电路能不能加个恒流指示灯,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电路能不能加个恒流指示灯,就完美了

可以,只要用一支电阻和发光管接到集成块7脚。

网友B:
你好,是LM358第7脚与地之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LM358第7脚与地之间吗

是的,,,,,

网友B:
感谢你指导,我的也改成了30V的,就是电压在10V以上调整线性度不好,不知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指导,我的也改成了30V的,就是电压在10V以上调整线性度不好,不知能否解决

可以,改用358电压基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