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敢叫修理了,只能叫恢复了主要功能的推倒重来

楼主(2019-08-14):
亲戚拿来一个东西,说是坏了,让我看看能不能修?我一看大概知道是一个摇表器,就是把机械自动表放里面自动上弦那种。说是电源插上不走了,当时接上电源验证一下,确实不走。看了一眼,是一12V、1A电源。这玩意儿我只听说过,没见过实物。也不知道怎么运作的,只好上掏包啊。一看原来是可以转2分钟,停6分钟,可以顺时针也可以逆时针,总之花样有几个。但都是转,只是时序不同。过了几天才开始动手,事先和主人说好了,就当科研,能不能修好不敢打包票。主人云,已经是要扔的东西,随便修。修不好就扔了!

楼主:
怕图乱了,只好分几张试试发,继续。拆开发现这是一个单片机控制电路,一个14脚单片机,控制4个晶体管组成的桥式转换电机方向,达到控制顺、逆时针旋转。单片机负责延时和控制,板子做的很好,过孔贼亮。上面还有一些空位,似乎是可以变成控制驱动两个电机。

楼主:
之后又上网看到,这家伙是可以用电池供电,放柜子里自己运作的。底部有电池仓,可以放两节5号电池。这都什么鬼?给我看的可是12V电源!等拆出控制板,一量,傻掉了,外接电源直通单片机,12V,直通,明显单片机要挂啊!这玩意儿没有厂牌,是宝上的山货。估计卖的人也不会给个写好的单片机让我修,更看不出单片机是什么型号。至此感觉这板子只能报废,没有修的可能。唯一的路就是自己攒一个更山寨的啦。和主人商量了一下,认为恢复了关键的功能就行。最后被我简单粗暴的用CMOS门电路,搭出基本功能,算是解决了问题。

网友:
这个摇表器的东西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不知这东西是否有实用价值

网友:
牛人,面包板就齐活了!

楼主:
电路中使用了CD4060和手表里的32768hz晶体振荡器,输出2hz信号,再经CD4040分频,得到4分钟和8分钟的信号。使用一个与门,得到128秒控制电机运行,停止384秒,再运行128秒。我这个不是人家那标准的两分钟,比标准多一些。但开停比是一样的。主要是考虑电路简单,将来坏了后人依然可以很方便的修理。如果用单片机就要编程了。本来也想弄个单片机的版本,奈何早年间学的51机,自己编的汇编程序,现在看起来像天书。奇怪当年怎么编的哪?这电路开始是设的5V工作,想用USB电源,但要改插座。后来发现,那个电机在3V的情况下工作不可靠,时启时不启。最后就着人家的12V电源,也不用改插座了,将错就错,系统电压12V,没电池什么事了。电路图中与电机串接的D6,是一串绿色LED,降压用的,电机工作电压4V上下,电流20多mA。因为这个电路开机不转,于是加了D7,作为工作指示,是一个跳秒显示。总之,最后花式的功能都不存在了,只有一个方向、一种工作模式。一个外接电源工作,彻底的傻了。所以这个真的不敢叫修理,只敢叫恢复主要功能

网友:
电器修理也要与时俱进

网友:
有N块机械表时,这个东西有大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上家用错电源了。我也有一个,用的是5V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B:
玩表的人还在乎一个摇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表的人还在乎一个摇表器。。。。。

类似于有车的不一定是玩车的,有表的也未必是玩表的。我也有个北京牌的机械自动表,想起来才上一次弦,是不是有个这玩意就对表好些?总是想花百多元买这个,钱不算多,有必要吗?

网友:
“随便修。修不好就扔了!”就因为这句话。我家里垃圾一堆了。楼主是高手。我用面包板做了几个简单电路都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上家用错电源了。我也有一个,用的是5V的电源适配器

那就是我看到的这个东西,原设计有问题,如果用5V,就应该用USB插头、座。用这种圆口的电源插座,很容易就误导用户,造成电源适配器错用,烧掉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