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试仿简单矿石机勉强成功,报告并请求指导改进,以及求教若干问题

楼主(2019-08-14):
本人新入坑,在论坛一番学习后,试仿了最简单的电路,几经改进后勉强初步能收听到电台。很是高兴,要感谢论坛和众前辈!

首先上机子(参考cary38前辈淘宝店机子样式):
1、空心线圈:PVC管骨架,0.35mm漆包线,120匝;
2、可变电容:270pF双联薄膜电容,两联串联;
3、检波二极管:Bat85;
4、固定电容:涤纶电容,50伏4700pF;
5、耳机:SHH-1 舌簧耳机,或者漫步者M11便携小音箱(有源,可用USB或4节7号电池供电)。
(以上漆包线、电容、二极管等均购自cary38淘宝店)

电路图:
电路图

制作调试过程:
1、计算确定空心线圈:直径D=4.5cm,线圈长度l=7cm,圈数n=120,计算出电感量L=317uH(两个计算器交叉确认,如下图);

2、确定频率范围:电感L=317uH,可变电容C=1-540pF(270*2),频率范围385KHz-8.938MHz,理论上可以覆盖AM 531KHz-1602KHz;

3、绕制线圈、洞洞板焊接,完成后试机。第一次试机,用阳台不锈钢防盗网作天线,地线接自来水管,调整可变电容可以听到滋啦滋啦声,感觉这是可以接收到信号,但过于微弱,经过一番查找学习,考虑应该是天线问题。

4、第一次改进天线。用长度约10米的22#红黑并线,从阳台窗口垂下,并用PVC管挑离墙面一米多。结果还是不能接收到电台声音,仍然只有滋啦滋啦声。

到这里一度考虑放弃AM,准备再学习直接试制FM矿机。又觉得可能是本地AM信号有问题,考虑另找一台收音机测试一下。刚好有一部旧的大众车机,于是折腾改家用,添置了车机尾线、天线、电源变压器等,发现竟然需要解锁密码,最后还发现车机输出接有源小音箱不能匹配又折腾了一番。最终车机改成,用淘宝商家配的简易天线,FM收音效果不错,能收到十几个台而且颇为清晰,可是AM却完全搜索不到一个电台,搜索频率直接从头到尾跳了一遍又回到了开头。期间还用车上的收音机试了一下,一样搜索不到一个AM电台。
旧车机配件:

到这里严重怀疑本地AM电台信号有问题,主要考虑离广播塔过近,AM信号可能被干扰压制了。顺便提一下,本人坐标广州,在阳台目视可见广州塔(实际并不确定广播塔是否有发射信号,网上查询不到相应信息)。此时感觉心里凉凉,FM矿机更不容易啊。

5、第二次改进天线。不死心之下再次考虑改进天线,上楼顶观察。住处楼高10层,各梯的楼顶都是相通的,每隔20米左右设有储水池(水塔),高出地面约一层楼,可以利用两个水塔架设天线。于是找来30多米的8芯五类网线,利用水塔边上的防雷钢筋固定,将网线横在两个水塔之间,再从外墙垂下,自阳台引入,天线整体呈倒L型(由于下楼入室,实际倒L型顶部长度估计只有20米左右)。从百度地图上看,天线大致呈自西向东走向,略微向北倾斜几度,大致隔海指向台岛中部偏南方位,直线距离约有700多公里。
天线朝向

将天线接到矿机上,用自来水管和不锈钢防盗网作为地线(实测两者效果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接收到电台了!只是声音极其微小,通过SHH-1舌簧耳机只能勉强判断出有人声,也无从分辨能接收到多少个台。但是感觉很是兴奋啊,改进的方向正确了!

再将天线接入车机测试,发现AM可以搜索到大量电台,搜索程序走一下停一下的,搜索到的频道大多没法听,只有五六个稍好些的,但也有很大的噪音。可以听出有日语台、越南台、台岛电台、普通话台以及本地粤语台。但是连粤语本地台也是沙沙作响,效果仍是不理想。

网线的8根线芯,室外一头直接散开,入室这头剥开后拧在一起,直接接入矿石机和收音。还试了在接入前先串联上2200pF的云母电容。也试过将八芯分成两组,室外一头两组短接在一起,室内这头不短接,形成四芯的回路,再并联上薄膜可调电容。这几种天线连接方式,实测效果没有发现明显差别。

6、第三次改进天线。论坛上有前辈总结,收音机天线是越粗越长越好。根据这一原则,再次找来30米左右的网线,在原网线天线的室外一头逐一焊实续接,再直线跨过了另一个水塔,室外天线总长超过50米了。

还是将天线直接接到矿机上,这回终于可以收听到AM电台了!在SHH-1舌簧耳机上能听到接近普通耳机的中等偏下的音量,大概有四五个台相对较为清楚,可以听清声音内容,加上听不清话音的有10多个台。其中收听最清晰的是一个台岛电台,昨晚听到正在播放有关花莲县的新闻。反倒是本地粤语台没能收听到比较清晰的。用漫步者M11便携小音箱(USB供电)收听感觉更好,舌簧耳机的音量还是偏小了。可能是阻抗较为匹配,矿机输出端实则阻抗约9.9K欧,漫步者小音箱实测阻抗在9K欧左右。

漫步者M11便携小音箱与实测阻抗:

矿机、SHH-1 舌簧耳机阻抗:

总的来说,AM矿机勉强算初步实验成功了,但仍然没有多少实用性。目前主要问题是收听效果比较勉强,音量较小、噪声严重,而且串台重叠情况比较明显。

情况报告完毕。接下来是请求各位前辈指导:

1、最主要的问题是朝什么方向改进。
初步考虑,一是继续加长天线。原来向东的一头已经没有可延伸的位置,再加长只能从倒L型的拐角处续接,朝西延伸,可以再加20-30米,这样就成为了T型天线,横线总长达70多米。这样有帮助吗?此外,天线连接矿机的部位,是否可以加装点什么?
二是改进检波装置。准备将检波二极管位置改为可插接式的,将手头有的1N60、ISS86、ISS106、ISS198等管逐一换上试试。或者改用3DQ检波,但线路改动有些大,可能得留给下一部矿机了。
三是提高调谐线圈Q值?这个只知道个大概方向,但如何改还没思路,请求指导。大概知道可以上空气电容(感觉体积有些大了),用花篮、蛛网线圈,多线圈耦合,或加磁棒等,但都不太具体。

2、可变电容的实际电容量。270pF双联薄膜电容,两联串联理论上为540pF,实测时会多出30-50pF左右,在未测量时万用表就显示有有30-50pF(应该是通过空气感应)。如此计算覆盖频率时,是否需要按实际电容量计算?按50pF计算高频只有1.264MHz,不足以覆盖AM全段了。实际调台也感觉到好像还有台但旋钮已经到底了,如何改进?

3、用初级+次级形式的空心线圈有无改进?绕在同一个骨架上的初级和次级线圈,是串联还是耦合?电感量应该如何计算(覆盖频率范围)?

4、如果将矿石机输出到其他有音源音箱,是否可以在有源音箱功放板前加电路匹配?希望学习相关知识。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天线太费劲,玩不起这个

希望不会被物业找麻烦

网友B:
本想也装个矿石机,由于天线和地线都无法解决,只好放弃了!

网友C:
最大的问题,用二极管检波,应该用高阻抗耳机,声音立马就会大。在不用阻抗变压器的情况下,你所用的舌簧耳机,用于3DQ场效应管检波的矿机是合适的。

网友D:
减少线圈至80圈左右,用270P单连(不用并联),换2AP系列或1N60二极管试试。

网友:
小改:
去掉线圈金属线支撑,改绝缘支撑。
线圈40匝和80匝处抽头,分别接天线和检波。
天线入机处串几十P小电容,可借用导线间电容。
耳机加阻抗变压器。
4700P电容改2000P高频瓷片。

网友E:
没见说地线情况,中波要接地线!双联只用一边就可以了。

网友F:
恭喜恭喜!楼主的理论分析比俺八年前那台丰富多了,虽然结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恭喜!楼主的理论分析比俺八年前那台丰富多了,虽然结果差不多

谢谢!顺带捋下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见说地线情况,中波要接地线!双联只用一边就可以了。

谢谢~!我再试一下单联。地线接自来水管或阳台不锈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想也装个矿石机,由于天线和地线都无法解决,只好放弃了!

地线可以接自来水管或防盗网。
关于天线,有帖子提过,在室内沿着窗户四周绕网线,或许可以一试。帖子在这: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5440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问题,用二极管检波,应该用高阻抗耳机,声音立马就会大。在不用阻抗变压器的情况下,你所用的舌簧耳 ...

多谢前辈!
手上没有高阻抗耳机,但有音频变压器,在cary38前辈淘宝店买的,准备接上舌簧耳机再试试。
接下来再做一台用3DQ的。

目前对线圈耦合方面不太了解,急需补充,哪位前辈可以帮忙提供一些?

顺便提一下,论坛置顶帖子的链接多有不能访问的,搜索功能也不太好用,一直提示“抱歉,站点设置每分钟系统最多响应搜索请求 1 次,请稍候再试”。因此查找资料不太容易,目前只好在百度搜索加 site:www.crystalradio.cn 参数来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少线圈至80圈左右,用270P单连(不用并联),换2AP系列或1N60二极管试试。

谢谢!
线圈减至80圈,计算电感是190.1uH,搭配1-270pF,考虑上空气感应加上50pF,覆盖范围理论上是645KHz-1.633MHz,是个好办法。
准备修改为可更换检波二极管的插接方式,手上有1N60,还有ISS86、ISS106、ISS198,准备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