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间发现了一个1A2中波再生电路

楼主(2019-08-14):
原本想做1A2超再生收音机,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成功,胡乱之中接上了中波线圈和365P可变,竟然误打误撞收到了中波台。

事后画出电路并分析,系1A2三极管接法的抽头再生结构。原来仅仅以为1A2只能混频,没想到有这效果。

电路放在下面了,肯定有不足之处,请各位老师斧正。
顺便求一个性能稳定的2P2双灯中波再生电路,谢谢!

网友:
乙电用两节电池,屏压提高一倍,效果就会好的多了。

网友A:
这个电路1A2已经接成三极管了。

网友:
用1K2,2P2也能通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1A2已经接成三极管了。

不知道效果和纯电子三极管哪个好

网友B:
用鬼子的阉割版30号管子,12伏就很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鬼子的阉割版30号管子,12伏就很响了。

鬼子那边是啥型号?

网友:
是UF109这个只有一半灯丝的三极管。除了灯丝其他和30号管子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鬼子那边是啥型号?

是UF109这个只有一半灯丝的三极管。除了灯丝其他和30号管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