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己做过火花塞检测仪的兄弟

楼主(2019-08-15):
有没有自己做过火花塞检测仪的兄弟?最近想做一个检测火花塞的检测仪,就是模拟点火线圈,(ne555方波,模拟频率20HZ-200HZ,对应转速600转-6000转,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升压效果不理想,频率高的时候效果感觉好一点。用汽车上板凳式的高压包体积感觉有点大,工作电流也不小,12v电压有3A的电流了,也不知道安全不?用彩显的高压包,效果类似,电流也差不多,彩显的一次电流到3A会不会把绕组烧了?(好像彩电彩显的高压包一次工作电流都不动1A),手里只有一个车上的高压包和几个彩显彩电的包,不想额外购置元件了,就利用手里现有的,兄弟们有做过的给点建议,用什么升压好,效率高,驱动频率对不对,先谢谢了

网友A:
以前没事玩,就使用摩托车高压线圈加摩托车电子点火器,220伏交流电串联4,7k功率电阻接到电子点火器的磁电机输入端,就可连续打火,高压电弧能点着纸。

网友B:
彩电高压包次级电流小了,还是用汽车点火线圈吧。上个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事玩,就使用摩托车高压线圈加摩托车电子点火器,220伏交流电串联4,7k功率电阻接到电子点火器的磁电 ...

好办法,50HZ大约对应15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电高压包次级电流小了,还是用汽车点火线圈吧。上个电路图看看。

谢谢兄弟,就是一个555产生的方波发生器,然后加大功率三极管,我用的复合管,主要是没有合适的达林顿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烧油车无意义;
缸内是湿环境;压缩比不同、积碳成程度不同、烧机油情况不同、混合气稀浓程度不同、水汽 ...

闲着没事,想看看火花塞工作好不好,特别是新火花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就是一个555产生的方波发生器,然后加大功率三极管,我用的复合管,主要是没有合适的达林顿功 ...

用BU932 当年就用它改汽车电子点火器不错,“白金”控制555,输出经1K驱动功率管,E-C之间有二极管。后来市面就有了无触点的了,把“白金”去掉了。

网友D:
即使做出来这个装置,你看见了间隙连续放电,又有什么根据来评判这个火花塞工作状态是否理想。

网友E:
火花塞在真实情况下的点火要比普通环境下艰难很多,  所以车上的高压包提供的点火能量很大, 新火花塞点火都是正常的,这个没毛病,  火花塞的工艺没啥复杂的,  品控做好了五六万公里不是问题,   五元一个火炬已经秒杀很多进口了  你还想怎么折腾?

网友F:
电喷电脑会根据每个缸的燃烧情况动态调整点火时间和点火强度,当然还有点火提前时间,努力让每个缸都工作在最佳状态。
火花塞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况非常复杂,用仪器测量火花塞的状态还不如直接测量火花塞的间隙来的靠谱,而且火花塞要是击穿了或是其他状况的话用肉眼就能看出来;再说了,即使看不出来,每5万公里换一次火花塞就好了,国产火花塞也不贵,我都是2万公里换一次的。

网友G:
网上直接买燃气灶的点火器测试

网友H:
帮顶,这个好多人说没有意义,我不赞同。
测单个火花塞确实没有意义,这个都是至少同时测两个,有对比才能说明问题。
我蛋疼的时候做过实验,用打火机里的电子打火,测试同一规格的NGK和bosh的火花塞,火花还真不一样。
ne555做成信号发生器没问题,占空比不要太大,电流3a确实太大了。
航模上用的汽油机CDI,德国3w的6000转的时候电流约1a,DLE的烧高一点。
要做一个能用、两个输出口一致性好的,买现成的CDI做好一点,用NE555驱动。

网友I:
楼主要火花塞吗?我还有四个,首保换下来的,感觉还挺新,博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U932 当年就用它改汽车电子点火器不错,“白金”控制555,输出经1K驱动功率管,E-C之间有二极管。后来 ...

我试了555,可以驱动,就是电位器调节刻度不是线性的,我找到cd4046,压控调节频率,效果非常好,电位器刻度很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使做出来这个装置,你看见了间隙连续放电,又有什么根据来评判这个火花塞工作状态是否理想。

就是想看看火花强弱

楼主:
引用 网友J:
火花塞内置电阻用于降压点火系统电磁干扰。

平时使用 ...

就是看看火花强度,主要是不知道工作状态的火花强度是什么样的,所以才发这个帖子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火花塞在真实情况下的点火要比普通环境下艰难很多,  所以车上的高压包提供的点火能量很大, 新火花塞点火 ...

版主驾到,很荣幸!我就是闲着没事,看见网上有卖这个检测仪的,就想自己做一个,也不知道正常火花塞的火花是什么样的,所以才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喷电脑会根据每个缸的燃烧情况动态调整点火时间和点火强度,当然还有点火提前时间,努力让每个缸都工作在 ...

说的有道理,我也是闲的没事想做一个出来,看见有卖的,做不出来心理难受啊

网友D:
找一个点火高压包接火花塞上,然后接12V通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上直接买燃气灶的点火器测试

有高压包,想做一个,煤气灶点火的能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帮顶,这个好多人说没有意义,我不赞同。
测单个火花塞确实没有意义,这个都是至少同时测两个,有对比才能 ...

我现在用的是板凳式的点火线圈,可以同时测两个火花塞,用555驱动,试过调整占空比,占空比小了点火能量就小了,555简单,但是电位器刻度不线性,我找到cd4046,压控调节频率,电位器线性刻度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要火花塞吗?我还有四个,首保换下来的,感觉还挺新,博世的。

我不需要,谢谢。我买的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点火高压包接火花塞上,然后接12V通断试试。

都试过准备好了,最后用的是车用点火线圈,驱动用cd4046,频率设定到20-200hz,对应转速600-6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