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的一点对比感悟

楼主(2019-08-15):
IBM PC有个BIOS,叫做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是主板硬件最基础的驱动,负责硬件初始化和系统加载引导。
BIOS 分为四大功能模块:
POST——上电自检,完成后“滴”一声响
BOOT——启动,完成硬件的基本初始化
SETUP——设置,系统的硬件基本参数就在这配置了
LOADER——加载引导系统或应用程序

电脑启动的时候要做这些事情,其实人启动的时候(刚生下来)也有不少相似的事情是要做的,比如:
哭:POST——能哭基本就是好的
吃奶(应该叫吮吸反应)反应:BOOT——启动,没有这个,系统就没法启动了
早教:SETUP——7岁前基本塑造性格
上学:LOADER——学习知识,为今后工作做准备

以上,并不严谨,随意对照而已,不妨娱乐一下。

网友A:
LOADER——学习知识,为今后工作做准备:
电脑LOADER进来的OS不一样,界面及功能也不一样。
不同的人,学习不一样,工作也就不一样

网友B:
娱乐可以。

做学问不能这样。对计算机的讲解,国内的可能大多有偏颇。搞的太复杂。

网友:
万物联系的普遍性

网友:
感悟颇少!

网友C:
这种老一套的做法,在新主板上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新板采用的是所谓 EFI 启动方式,比bios 更科学和便利。

网友:
搞得跟机器人似的,当年的那个旧版机械战警启动时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娱乐可以。

做学问不能这样。对计算机的讲解,国内的可能大多有偏颇。搞的太复杂。

是的,国内教材普遍有问题。
比如,微机原理里面在讲接口之前先学汇编语言,可是又模仿沈美明的IBM汇编非要把BIOS和DOS调用加进去,简直搞笑嘛!
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先讲基本汇编语言,用这个作为基础讲接口,再上升到IBM PC资源配置,再上升到IBM PC软件配置,这时候讲解BIOS,然后再汇编调用BIOS。再然后BIOS 引导DOS,然后是DOS调用,然后是高级语言,这样就水到渠成了,要不然搞得颠三倒四,稀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ER——学习知识,为今后工作做准备:
电脑LOADER进来的OS不一样,界面及功能也不一样。
不同的人,学 ...

POST一样,都要大哭一声表示自检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老一套的做法,在新主板上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新板采用的是所谓 EFI 启动方式,比bios 更科学和便利。

无非是先天遗传和后天学习的比例不同,大同小异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歌哥这都被发现

网友(2019-10-11):
其实就是一个中枢网关一样啊

网友:
我这电脑从来没“嘀”过声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从来没“嘀”过声的

网友:
没注意什么时候上电没有自检通过“嘀”的一声了。

网友(2019-12-17):
挺形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