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小荧光屏管子的型号和使用参数

楼主(2019-08-15):
前几年看见有坛友卖这种小荧光屏管子,于是买了几个放置了起来,这几天收拾东西翻出来了于是想点亮它看看,无奈没有任何使用参数和说明,特向坛友们求助。

网友A:
这个小管子我也买过,不知道什么用途。用摄像机寻像器的电路板将他点亮,会在屏幕上投射出来内部栅网的形状。发光是米黄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管子我也买过,不知道什么用途。用摄像机寻像器的电路板将他点亮,会在屏幕上投射出来内部栅网的形状 ...

请问管脚那6条线各自接在什么电压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管脚那6条线各自接在什么电压上?

4年前测试的。现在记不住具体的引脚顺序了,大概说一下接法
管子是透明的,各个电极引出可以透过玻璃寻找。
先观察管子内部的那个小金属盒子,他有四个引线,其中两根是灯丝兼阴极(直热),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出来,我估计灯丝电压0.6-1.2V之间。(绝对不要加6.3V。灯丝很小,寻像器灯丝的电压应该是1V,就已经让他发红了)。
从陶瓷板面上直接进入金属盒的,应当是栅极,金属盒子本身连接的那条电极是阳极。
管座上独立围起来的一个脚,连接着管子内部的那个铁环,应当是加速电压。

网友:
再补充一张细节图片,实际有用的引脚应该是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年前测试的。现在记不住具体的引脚顺序了,大概说一下接法
管子是透明的,各个电极引出可以透过玻璃 ...

嗯,大致知道了。
那阳极和加速极电压大致多少还记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大致知道了。
那阳极和加速极电压大致多少还记得吗?

这个我根本不知道,寻像器板子提供给他的,没具体测量过。

网友B(2020-02-07):
引用 网友C:
RGB像素管,单个没什么大用处。

求教,这个RGB像素管是做什么用的,有啥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求教,这个RGB像素管是做什么用的,有啥功能。

苏联生产过类似产品 单个管只能控制屏幕亮度 不像示波管一样可以出图像 作为单个像素用来组装大型点阵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这个RGB像素管是做什么用的,有啥功能。

好像也能控制光斑大小 没玩过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苏联生产过类似产品 单个管只能控制屏幕亮度 不像示波管一样可以出图像 作为单个像素用来组装大型点阵显 ...

是这个样子,谢谢了。

网友E:
我也买过,我才需要的电压大约2-6KV 我是用变压器打火升压。 我之前也想过加聚焦线圈加编转线圈可不可以做显示器。我找了很久,最靠近的是苏联 ILD3。ILD3的电子枪比这个复杂一些,整个阴极射线管只是输出一个点,需要几千只才能做一个图形。。我也不知道原本的用途是怎么样的,

ILD3工作照片可以打开一下连接看看
https://www.industrialalchemy.org/articleview.php?item=309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过,我才需要的电压大约2-6KV 我是用变压器打火升压。 我之前也想过加聚焦线圈加编转线圈可不可以做 ...

谢谢 ,我现在暂时回不去,所以也没法子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