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TX-WASLAN-P 6千兆网口d525主板minipcie不识别无线网卡。

楼主(2019-08-15):
求助,ITX-WASLAN-P 6千兆网口d525主板minipcie不识别无线网卡。
主板型号
看主板流有sim卡位置,应该是支持3g4g无线网卡

整体
装了2gcf卡,和intel5100无线网卡
主板bios
开机显示
系统信息

在别的minipcie上拆了一块硬盘来试机,可以正常识别。装上无线网卡在windows下也无法识别,
难道这是一个msata接口吗,主板上没有找到msata和minipcie字样标识
求助,此接口是msata还是minipcie,那还是因为bios不支持无线网卡
谢谢!

网友A:
肯定是msata接口呀,要不固态盘怎么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msata接口呀,要不固态盘怎么认

那就只能上usb网线网卡了,哎杯具

网友B:
msata 无疑,另外软路由配无线网卡没什么用。。。哎快也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ata 无疑,另外软路由配无线网卡没什么用。。。哎快也不支持

openwrt支持啊 ,插了个usb无线网卡

网友(2019-10-11):
这货接口是Msata的吧。接硬盘。6网卡的板子部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