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耳机

楼主(2019-08-16):
新耳机-  近来又迷恋儿时玩过的矿机,前天拿着矿机的元件清单跑了几家电子元件商店一无所获,想起到古玩城找找看,不成想看到一副新耳机,店主说是没打开过的新的军用耳机,我看是高阻耳机略讲价就买了下来,回来打开一只前盖看到震膜和儿时用的一样,没以前的青年牌耳机震膜大,不过的确很新,用万用表碰触插头耳机沙沙作响。请老师们帮我看看是不是军用耳机?谢谢

网友:
成色蛮新的,我以前在机务班搞维修,就是用的这个敲号码的。
你这个插头的是话务用的。

网友:
很有历史噶

楼主:
另外,请老师们帮我看看这两个4R7是不是电感?4R7怎样理解?瓷片电容上的数字怎样解读?多年不学落伍了,请老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老师们帮我看看这两个4R7是不是电感?4R7怎样理解?瓷片电容上的数字怎样解读?多年不学落伍了,请 ...

您先用指针表量一下,如果是电感或电阻就一定会有阻值的,(阻值很大是电阻、很小就是电感)如果指针不动(或稍微动一下,充放电)就是电容!

网友:
1电感4、7mH?、2电容2000V1000P、3那个是压敏电阻。

网友:
这个耳机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老师们帮我看看这两个4R7是不是电感?4R7怎样理解?瓷片电容上的数字怎样解读?多年不学落伍了,请 ...

4R7是电阻,表示阻值为4.7欧姆。102是高压瓷片电容,102表示容量为1000PF;471好像是容量为470PF的瓷介电容,拿不很准。

网友:
1、电感,4.7μH
2、电容,B类特性材质,1000PF10%,2000V
3、压敏电阻,Φ10mm,470V

网友:
1、电感,4.7μH
2、电容,B类特性材质,1000PF +-10%,2000V
3、压敏电阻,Φ10mm,470V

楼主:
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介书生老师、danjiqinghuai老师、老WJ老师、同花顺老师、中海一人老师、’点石穴老师、wskufo老师,谢谢你们的详细赐教,学到这几个小元件知识了。感谢矿坛这个无线电爱好者的家园,有很多很多的好心人无私奉献。
可是,一介书生老师说的我买的耳机是话务用的,那就不是军用耳机?明白了。谢谢

网友:
买舌簧耳机,这种灵敏度太差,好耳机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