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宝马OBD的问题

楼主(2019-08-16):
        如网上卖的这个

当然了,我没买

当然了,我没买
,我就想自己做一个。想知道宝马OBD的通信协议和引脚定义。在网上也查过,
但是对于那些自定义的不是很清楚,就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做过的,有的话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当然了,我也知道自己做一个成本肯定远超买的,但是就是喜欢动手,买了就没意思了。

楼主:
16针obd接口共有16个针脚,各个针脚代表了不同的作用。【1】、【3】、【8】、【11】、【12】、【13】厂家自定义;【2】SAE J1850 总线+ 【10】SAE J1850 总线﹣【4】车身地 【5】信号地【6】CAN-H 【14】CAN-L【7】K-Line 【15】L-Line【16】常电源。
现在不知道的是有没自定义的引脚。。怎么个自定义法。。。

网友A:
不错,等我先去买一辆宝马车,这样老哥diy成功,我就可以试试了

网友B:
知道 车辆用那种通讯协议,就知道定义了,  就那么简单,    一般用的通讯线是不变的,  剩余部分是给整车厂家进行扩展的,   这个问题不大,只要能和发动机对接   就基本拿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 车辆用那种通讯协议,就知道定义了,  就那么简单,    一般用的通讯线是不变的,  剩余部分是给整车 ...

就是不知道那些个厂商自定义的引脚有没用。其他的都还好说。
还有就是关窗,关反光镜的那些需要发什么代码还不是很清楚,准备看下论坛有哪些是有这方面经验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21031499
麻烦帮忙看下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等我先去买一辆宝马车,这样老哥diy成功,我就可以试试了

买国产吧,现在国产的也不差了。

网友(2019-10-16):
宝马建议买一台电脑,看你动手能力还可以,以后指定用的到,最起码做个保养消个代码

网友(2019-11-28):
这年头有技术就是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