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后悔帮硬盘做低格

楼主(2019-08-16):
我有一个 1T 的 WD 的 Passport 的外挂硬盘刚过保修就坏了(里面的资枓已取出)。用软件测试一下发现里面有很多坏区,而且分布很广很分散。己经不能再用了。
扔在一边巳好几个月。最近重新拿出来折腾一下,还是不行。不死心,听说用低格可能会把这样的硬盘修复。于是在网上找了一个低格软件对硬盘进行低格。其目的是看看这硬盘低格后会有什么结果。
升始第一天还不错!低格了百分之19。平均低格的速度是20M每秒。这样算起来大约也就是用5、6天的时间就可完成。但接下来硬盘的低格速度急剧减慢。现在已一星期了,进度才走到百分之23。而平均低格的速度变0.4M每秒。
按现在的低格速度计算,要完成低格还要好几个月。如现在把它停下,硬盘就彻底挂了,而我想看的结果也看不到了
怎么办???

网友:
这几个月的电费估计能买个硬盘了

网友A:
哈哈,自己弄低格纯属找虐,几年前我有个160G的硬盘也和楼主情况类似,于是折腾低格,最终无奈放弃,硬盘废了

网友B:
物理损坏低格会扩大故障面积,越扫越糟糕

网友:
低格中途停止,废盘的几率很大。

网友:
我都是用DiskGenius修复一下,大部分坏道都能修复,低格太伤硬盘了

网友:
早就没人低格了吧,几乎没有意义

坏区隔开来勉强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自己弄低格纯属找虐,几年前我有个160G的硬盘也和楼主情况类似,于是折腾低格,最终无奈放弃,硬 ...

你就不想证实一下低格是否可修复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理损坏低格会扩大故障面积,越扫越糟糕

反正不能用了,我想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停过,没坏。
如果用MHDD搞不好,就别搞了,就是瞎耽误工夫,修好了也管不长
软件修硬盘只能当娱乐, ...

听说低格可把坏区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 mhdd扫过后在确定维修方案 低格不是最好方法

我用软件扫过,不能分区。如果分区,最大分区不超过2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