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收音机故障

楼主(2019-08-16):
收音机型号:ITT Schaub-Lorenz 102
故障现象:完全无声,但从波段开关处接入音频信号,收音机输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低放部分正常,变频及中放部分有问题。继续查各级工作点。

中、短、长及调频都没有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短、长及调频都没有声音

那就检查一下检波鉴频以上的电路供电是否正常,再往前逐级检查一下各级工作点。

网友:
我有个三洋的收音机也是AM和FM都没有声音,看不懂,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