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9-08-16):
最近,尝试用八角管做三灯机,论坛找了一个图,电路很简单,机器装完以后有问题请教。图中的电源牛我用的是次级高压250-0的,滤波电容用的是20微法x2的,滤波电阻用的是3k,插5Z2P整流后空载电压355伏,整机装完,再测高压只有198伏,喇叭里只有轻微的嗡嗡声(喇叭15w),是否此图电源牛次级高压必须是300-0-300?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如何解决呢?还有没有更好的大八角3灯电路图可以提供,谢谢老师

网友A:
3k滤波电阻吃掉大约150V电压很正常。喇叭有嗡嗡声,不能作为电路好坏的判断。应从检波管栅极输入音频电压讯号,判断音频放大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3k滤波电阻吃掉大约150V电压很正常。喇叭有嗡嗡声,不能作为电路好坏的判断。应从检波管栅极输入音频电压讯 ...

您好,是否此电路必须要用次高压300伏以上的且带中心抽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是否此电路必须要用次高压300伏以上的且带中心抽头?

如果你觉得是变压器的原因。那就换一只。不行再换。换到满意为止。

网友:
2楼老师已经提示高压太低是因为3K滤波电阻大了,换小点(100-300欧)试试会提高的。

网友B:
2k,10w滤波电阻太大,换用500欧10瓦滤波电阻就行了。

网友:
全波整流电子管,须配合带抽头的双高压牛。如果是单次级线圈,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线的,难道是半波整流?如果是半波整流,那高压下降严重是正常的。

网友C:
6V6阴极电阻换300欧,滤波电阻减小调试至电压合适,如不达标则牛的功率不够。

网友:
5Z2也有压降,大小与衰老有关。多大的牛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7#楼是你的老师。

网友D:
收音机不同于单端放大器。滤波电阻用2K是正确值(是通过纹波系数计算)。采用电子管半波整流带载180V以上是正常的(半0.45与全0.9系数的区别)。不是必须要用300V-0-300V。
半波也是可以的但需要加大第二滤波电容以减小整流纹波。你用这个电路(0-250V变压器)最好改用晶体管全波桥式整流,可以加大两只滤波电容这样也可以减小滤波电阻阻值,同时一定程度提高输出电压。这个电路就比较好了,如果要了解更多的同类电路可以参见《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 刘同康 邮电版一书。网上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不同于单端放大器。滤波电阻用2K是正确值(是通过纹波系数计算)。采用电子管半波整流带载180V以上是 ...

版主老师,向您汇报一下周天调试此电路情况:又翻老书并吸取了以上老师的意见,将那只3K滤波电阻换300欧电阻,同时用1n4007搭建整流桥并用5Z2P缓冲,接负载后电压立刻升至270伏,稍高一些,可以接受。接入音频信号(奇怪的很,我是从6SK7的屏级第八脚接入的,一端接地)声音非常好,可以证明功放输出级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实验无线电接受电路缺没有电台声音,反复检查这部分电路及元件,好像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不知原因,我想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我将哈托莱线圈绕制完成后整体浸了清漆,估计线圈Q值改变了。另外,调试中我还实验了励磁喇叭在电路里的效果,将励磁线圈接滤波电阻处,输出变接入电路,喇叭可以正常工作,有个小插曲换完喇叭后,没有声音了?还以为少了输出变和功放管,一正恐惧,最后我发现6V6屏级旁路电容短路了,换后声音回复正常,看来这只电容很重要。现在问题出在电波接受部分,请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6V6阴极电阻换300欧,滤波电阻减小调试至电压合适,如不达标则牛的功率不够。

果然是那只电阻太大,换后,电压上去了。之前是半波整流,我改了桥式整流。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k,10w滤波电阻太大,换用500欧10瓦滤波电阻就行了。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换300欧电阻,电压上升明显,27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k滤波电阻吃掉大约150V电压很正常。喇叭有嗡嗡声,不能作为电路好坏的判断。应从检波管栅极输入音频电压讯 ...

接入音频信号(奇怪的很,我是从6SK7的屏级第八脚接入的,一端接地)声音非常好,可以证明功放输出级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老师,向您汇报一下周天调试此电路情况:又翻老书并吸取了以上老师的意见,将那只3K滤波电阻换300欧 ...

再生式收音机,调解10K电位器必须要能够听到啸叫声,否则需要增加再生圈的圈数或者靠近距离。

网友E:
看您的原理图,我有个疑问:红圈处,电台信号通过250p电容器后,经由红色线入地了,没有达到电子管栅极。应该切断它。
不知道您实际接线怎么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您的原理图,我有个疑问:红圈处,电台信号通过250p电容器后,经由红色线入地了,没有达到电子管栅极。应 ...

图中所画的虚线是带屏蔽的音频线,是接地的,此图显示的是未插音频信号插头,原电路是接通(中间黑色)250P电容的。如果插入插头,黑色线随即断开(插座簧片),此时电路接通外接音频信号(插头正接栅极,负接地)。其实就是一个开关加通断

网友:
我现在明白了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