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做一个宝马OBD

楼主(2019-08-16):
    如题,几年了,每年总有那么几次下车忘关窗和天窗的情况(没车库,现在天窗基本不开了,以后不买带天窗的车,用不上),然后下个雨,大家都懂 。导致现在已经养成了上车就关自动启停,熄火前先就关窗的习惯,但是新毛病出来了,每次下车走了一段距离又会想:我锁车关窗了没有
          就这样,我想起了一个段子,具体的记不清了。大概意思就是,有个人平时总忘锁门,后来想到一个办法,每次锁了门就举一次手,过了一段时间,又想,我举手了吗?然后又决定锁了门举了手再举一次,再后来,他能完整的打下一套降龙十八掌。
        至于去4S刷系统,刷隐藏的,我是不想去的刷的,虽然明知道4S刷了系统也不会有问题。但是我感觉还是用原装系统好点,然后我又想,不如自己做一个插在OBD接口上,既能学习技术,又能了解自己车子的状况。具体的情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1030430这个帖子。
        在这重新发帖就是想请教大家技术上的问题。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把车子状况通过WIFI发射给另一个单片机显示出来,顺便报个时,报速啊,检测一下测速雷达之内的。(感觉手机导航随时更新还方便点。导航和电子狗可以不要。)现在有了简单的思路。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行不行。

        是这样的,插在OBD接口上的,
1.如果车熄火了直接进入休眠模式或者说省电掉电模式吧。
2.如果检测到锁车就关所有窗户折叠反光镜。
3.如果检测到要是开锁就自动打开反光镜。
4.倒车反光镜自动下翻,倒完再回位。(去年开始的车买车就已经有了这个功能,我在想干脆再买一辆;
5.通过WiFi发送接收到的CAN数据给另一个单片机处理。

        第二个单片机的功能是显示出车辆信息。没事再通过小喇叭播报出信息。以及保存故障码,这样的话,不用去4S,也知道车有没问题。具体功能如下:
1.显示时速,若有测速设备则报速以及报限速。(这个功能可以不要,毕竟有手机)。
2.显示转速,温度,扭矩,油耗,可行驶里程等等其他信息(实际上看仪表盘更方便,只显示扭矩和显示发动机功率也可以,但是车载那个显示屏也可以显示的,具体显示内容可以到时再看)。
3.显示故障码。
4.显示三个车充口电压电流。
额,帖子还没发,我感觉用不着TFT了,拿个1.44英寸的小屏或者Nokia 5110屏都可以了。OLED都行了。

补充内容 (2019-8-22 11:48):
大家别回帖了,让他沉了吧。当然了,如果有知道CAN发送的数据的,还请私信告诉我,我好动手开干。

楼主:
    别建议买啊,我属于那种没事给自己找事型的。就是为了自己动手才发的帖。要是买就没意思了,也不需要发这个帖求助了。
感觉还是把另一个帖子的内容弄过来。免得看着不方便。

这是别人卖的

这是别人卖的

          这个就让我看不懂了。

这是比4S还黑的价格

这是比4S还黑的价格

        这两个链接是OBD定义,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181ded4f2e3f5727a5e9622a.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ce9184dd6f1aff00bed51e8f.html
还请有经验人士指教指教啊、。。

楼主:
说了半天忘了自己发帖的目的。发这个帖的目的是希望有经验人士。指导下我CAN的数据内容,比如我需要发什么指令才能让汽车关窗。就是不知道这个指令了。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很尊重您签名里说的话:“纯属扯淡,万勿当真”;

所以,无论是你帖子里的内容还是你签名里的“声明”;我都相信您是认真的;
我也很认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尊重您签名里说的话:“纯属扯淡,万勿当真”;

所以,无论是你帖子里的内容还是你签名里的“声明”; ...

很高兴的告诉你,你回帖加5分。你掀翻桌子给你加6分。

网友B:
车窗要加开启和关闭传感器。汽车电脑程序里也要加上这两个传感器的信息才能行。其它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高兴的告诉你,你回帖加5分。你掀翻桌子给你加6分。

来而无往非礼也!给您加以12分的感谢;

网友C:
给你个思路:买CAN分析仪,下单前找卖家咨询索取你关心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思路:买CAN分析仪,下单前找卖家咨询索取你关心的资料

那不成买了吗?那何必呢?我就是想自己做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思路:买CAN分析仪,下单前找卖家咨询索取你关心的资料

我是想看下论坛有没人做过这方面的,我想自己做一个玩玩。。。
思路有了,就是不知道CAN发送的数据。现在只要知道CAN数据、、发送的数据,就准备马上动手,先3D打印个壳子,然后搞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尊重您签名里说的话:“纯属扯淡,万勿当真”;

所以,无论是你帖子里的内容还是你签名里的“声明”; ...

,这怎么能看出我是认真的呢?为何不是说说就放弃了呢?
不是说的纯属扯淡,万勿当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窗要加开启和关闭传感器。汽车电脑程序里也要加上这两个传感器的信息才能行。其它不是问题。

不知道关窗到位会不会有CAN数据发送,应该有吧?
就算没有的话,关窗到位,电机堵转,电流变大,防夹手功能启动。应该也自己停止了,就是电流变大,过载保护。停止关窗。应该不需要加传感器。。别人网上卖的自动关窗也不需要加传感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成买了吗?那何必呢?我就是想自己做一个啊。

难道你以为仪器、材料、资料都是不需要投入?国外买本专业书刊动辄几百美金,下载论文也收费不菲……
搞硬件,起码的万用表、示波器是要有的,加上编程,还要逻辑分析仪;而做CAN逆向开发,CAN分析仪也是必备的。
人一天的人工费少的几百多的过千,你有那个上网发帖问“关窗有没有CAN报文发出”然后等待N天的时间,挂上几百块钱的CAN分析仪一分钟就出结果了;卖家也能提供很多用百度广告搜索引擎找不到的干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关窗到位会不会有CAN数据发送,应该有吧?
就算没有的话,关窗到位,电机堵转,电流变大,防夹手 ...

不知道你这款车带不带防夹功能,记得有孩子被车窗夹死的报道。这个你得去看你车的说明书或是问四S店了。
车窗关到位不可能发CAN数据,除非你订做提出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款车带不带防夹功能,记得有孩子被车窗夹死的报道。这个你得去看你车的说明书或是问四S店了 ...

有的  ,关到位他自己会停,所以不需要传感器。。就是不知道CAN数据发送和接受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以为仪器、材料、资料都是不需要投入?国外买本专业书刊动辄几百美金,下载论文也收费不菲……
搞 ...

CAN分析仪没有,示波器,万用笔,逻辑分析仪有。
毕竟还是电子行业的啊,基础设备还是有的。。
就是不知道CAN发送接收的数据。。哎。。不然早就动手了。
电路怎么弄都想好了。程序该怎么写也想好了。就差CAN数据了。
哎。。估计要卡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以为仪器、材料、资料都是不需要投入?国外买本专业书刊动辄几百美金,下载论文也收费不菲……
搞 ...

   问题是我就是想满足下自制一个稍微有点实用价值的东西这个过程。。。哪怕自制的成本超出买一个的几倍也无所谓。。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加上3D打印壳子的成本。估计也就比买一个多一点点。。一倍都不到。。。
买一个CAN分析仪也不是不行,但是用过这一次之后,估计就用不上了。 ,还是先问问有没有人搞过,万一有呢。再不行那就为鞍买马吧。

网友D:
其实外部硬件或软件难度都不大,难的是总线数据读写,这些内部数据都只掌握在厂家的几个核心人手里,我也想做这类扩展,并且已经花了1万多做了外部工控通用板子了,就卡在这个总线数据上,加上最近也忙,就没有去研究了

网友E:
论坛里收个货车年检用的行驶记录仪,现成的单片机加显示屏以及GPS和GSRS模块,会单片机重新写个程序改改电路就行,单片机大部分是STM32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里收个货车年检用的行驶记录仪,现成的单片机加显示屏以及GPS和GSRS模块,会单片机重新写个程序改改电 ...

  不行的,数据不一样啊。就算一样,改了电路,重新写程序我也不知道收发的数据,正是因为不知道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是什么才卡这了,不然这东西早就做好了。电路不难,程序也不难。卡在不知道收发的数据,要破解这个数据还得去买个仪器。我现在正在想要不要去买个CAN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外部硬件或软件难度都不大,难的是总线数据读写,这些内部数据都只掌握在厂家的几个核心人手里,我也想 ...

  说的是啊,就是卡在这个数据上了,实在不行就去买一个CAN分析仪,就是用完这一次,以后用不着了。。。

网友:
obd不是万能,弄不好会影响行车电脑的稳定性。

网友:
    依我的看法,楼主首先要了解宝马车内用的单片机是那个厂家何种类型,还要找到其相应传感器处理后的数据位置,您才能读取需要的数据,在不改动原程序代码的情况下,要将你新增的数据信息传送到原单片机内也难度不小。如果打算改动原程序代码则难度就更大了,业余情况下可能不值当。
    一孔之见,请勿见怪。

网友(2019-11-28):
can数据需要专业设备抓取,然后反推,找下市面上那几大解码器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