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运放做mm唱放好听?

楼主(2019-08-16):
请教师傅们,用什么运放做mm唱放好听?opa2604之类的怎么样?请大家给个电路图,让我这个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2019-10-16):
正好本人也想制作一台运放唱头放大器,不过我的是MC唱头,其输出电平太微弱,又不想用昂贵的升压牛。
朋友的OPA2604肯定是高级运放,但通过我相当一段时间专门对这方面知识的学习,作为唱头放大器的运放,首先是要超低噪,再就是要有良好的听感,OPA2604虽是低噪型运放(10nV/Hz),但比其再低10倍左右的运放有nA级输入电流的双极型运放LT1028,还有pA级输入电流(FET输入级)的OPA627和OPA637等,不但运放要选好,而且RIAA的电路选择和元器件选用也不能忽视,而且要高速整流的伺服电源配套等,方可圆你我等音响发烧友的“梦”。个人拙见,谨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