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15万用表问题请教

楼主(2019-08-16):
            朋友给一万用表,没有显示,内部挺新,芯片是硬封,没发现烧的痕迹,想修好,不知如何下手。请教师傅们,谢谢

楼主: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都是芯片烧坏了

楼主:
检测了一下电池电流500多毫安,估计是芯片坏了,还有修的价值吗?谢谢。

网友:
我没怎么见过福禄克,不过这个级别的型号应该是单片机的,芯片坏了,只有厂家能救了!

网友:
手摸一下芯片温度,500MA温度会异常,确定芯片坏后T宝上买一片自已装上,实在觉的自已没能力弄就拿出来卖吧能换两包普通烟抽.

楼主:
是显示屏坏了。不知换一个多少钱。

网友:
有图吗?开个价,合适我收了

网友:
肯定有维修价值的,不过自己修难度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