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飞利浦ae3805 四波段收音机记忆的台有时全消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17):
如题。有时候保持的时间较长,有时刚存上,回头又消失了。

网友A:
全是老货,那时电可擦只读数据存储器还未发明应用,也只能采用板载微型电池来保存电台频率数据了。也许内部微型电池失效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老货,那时电可擦只读数据存储器还未发明应用,也只能采用板载微型电池来保存电台频率数据了。也许内部 ...

这个微型电池在板子的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微型电池在板子的哪个位置?

不清楚,应该在控制板上。

网友:
这款好像没用纽扣电池 主控是Upd1715

网友B:
主板上有一颗0.047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一颗0.047法拉电容。

谢谢指点,太感谢了!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