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余时间再做矿机

楼主(2019-08-17):
几百块钱已经花了出去。
漆包线、磁环、磁棒、空气连、场效应管、旋钮、机壳、小开关、……一盒子。
已经刹不住车了,有点时间就做矿机,就是个玩呗!

网友:
94C50UA表头不好找

楼主:
这次用3DQ场效应管,31*18*7磁环,0.04*175李丝线。
先把大元件位置排好、固定。

楼主:
第一次玩场效应管和磁环,心里都没底,能不能响!呵呵

楼主:
电路图,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为什么弄块220V电压表?应装块0-50/100微安表呀。

网友:
向你学习,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弄块220V电压表?应装块0-50/100微安表呀。

暂时还没有50uA表头。
220V表头里面是一个电阻和4007二极管串连的,把这俩元件取下来了。
可能灵敏度低于50uA表头,但也能工作。

网友:
电路图有个问题,虽然能响但灵敏度会很低,这个问题是K1处于1和2时,会在调谐回路上形成短路圈,使调谐回路的损耗大大增加,这些由短路圈造成的损耗毫无意义!

修改一下:

网友:
请教楼主,机壳在哪买的?

网友:
有二个问题影响该矿机的接收性能,其一,版主已经提到的线路问题。其二,是安装结构的问题。磁环线圈距表头大近了,可能在摆放时会距表头更近,磁环会被表头里的磁铁磁化而对接收性能影响较大。当然,矿机出声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复,学习啦。
学习楼主上贴子!

网友:
无弄响,以后再摩。

网友B:
调谐再做个刻度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谐再做个刻度就更好了

装饰工作要最后做了,包括面板、印字、刻度盘。
刻度盘粘在那个黑圆盘上。
表头刻度盘也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