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9-08-17):
如图1,用双刀开关来转换2AP9或3DQ。
如果按图2,用单刀开关来转换,从实际效果(音质、音量、灵敏度)上有多大的差异?
这样的改变可取吗?
谢谢留言!

楼主:
图1是常规的电路。

网友A:
看坛里大家都没有回复您,我随便说说,个人认为不行,场管另一个栅级接有线圈会对二极管检波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坛里大家都没有回复您,我随便说说,个人认为不行,场管另一个栅级接有线圈会对二极管检波有影响!

您将两个栅级并联使用了,第二图的源漏电阻会影响二极管检波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