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恒48V12a锂电没有输出电压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9-08-17):
星恒48V12a锂电没有输出压电了,打开测量还有41V多压电。是在保护板的一个smcj60ca零件端测量到的电压。另一端没有电压。直接把这个零件接通电池输出端 j有电压了。没有线路图,这个零件有问题了?这个电压抑制器2极管起的作用是限流吗?搞不定了,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排插拔下重新插上,然后接充电器充电看可不可以

网友:
为什么不插充电器充下电看看?

网友:
低电压保护了。要高压 充一下电。。

网友:
这个估计是可控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低电压保护了,用充电器充一下就有电压输出了~

谢谢! 这个牌子的电池是不是放电到一定就没有输出电压了。在充电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牌子的电池是不是放电到一定就没有输出电压了。在充电看怎么样

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种电池是这样的,其他牌子也一样,电压低到一定值就保护切断输出,用锂电池的电动车就是这样,电压 ...

谢谢!电池充好电了54.3V 这块电池是修车行废弃的电池。拿回来觉得里面有电池失效,没有多想就给拆开了,然后测量每个电池都在3.1V,也充电实验了一下,充电器没有反映。其实是充电器和电池没有连接好。走了弯路来求助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