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台95年的空调

楼主(2019-08-17):
家里饭厅的那台格力空调,是95年买的,二十多年了,平时用得少,一直没有问题。上月开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反应,拆开看,看不出什么问题,估计是主板坏了。这么旧的机,估计很难买到新的主板了,只能自己琢磨着看能否维修。

就是这个主板

按照一般想法,应该是电源部分出问题,而电源部分经常出问题的是电容器,于是把这几个电容器都换了,试机不行,然后把整流管也换了,还是不行,又把晶振换了,还是没反应,这下没辙了!

估计是主板的核心IC坏了,据说换ROM还要写入程序,这个超出了我的能力,只能求助于专业维修店。去了制冷设备一条街,找了好多档口,终于找到一家能“订做”的,180大洋,好吧。几天后主板到了,一看依然是旧的,但从焊点的新旧程度看,电源部分也是换了些电容,跟我换的差不多,但几个IC都换了,应该可以了

重新装上主板,空调机终于复活了!

从机子内部的管子和蒸发器看,这个老机器用料真的很实在,制冷效果也很好,虽然二十多年了,仍然不舍得换掉它!

网友A:
这种主芯片很少坏的,有示波器就好查故障

网友B:
买块通用板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话,会先换继电器

网友:
自己动手修好了还学了技术。

网友:
180大洋不算太贵!修好机又学了技术!赞!

网友:
怎么不把降压电容先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时空调里面用的是线性变压器,有用户长年插着电不拔,烧变压器里面的温度保险丝,有时候接到这活直接换 ...

这要是你自己家的就把温度保险短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芯片很少坏的,有示波器就好查故障

木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块通用板就能解决问题的

有想过买通用板,但看了许多接口跟老机的不同,改装工作量比较大,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话,会先换继电器

应该不是继电器的问题,全板无电,考虑还是电源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时空调里面用的是线性变压器,有用户长年插着电不拔,烧变压器里面的温度保险丝,有时候接到这活直接换 ...

我先检查过变压器,是好的,才考虑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