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推挽,反并联推挽,仿真,最大输出功率探索

楼主(2019-08-17):
终于开始折腾推挽电路,虽然比单端复杂,但是结果显示,从功率管利用率,输出功率,以及总失真来看要比单端指标好。

这次选择了普通推挽作为参考,反并联推挽作为主要折腾对象 。因为可以用开关电源很方便的出N组独立的电源,而且分布参数很小,
那么反并联推挽的简化输出变,是那么的让人垂涎。

图比较花乱,请各位凑活看:都网上参考的电路,输出级。

普通推挽

反并联推挽

同样工作点下,输出功率和失真非常接近。

现在有如下问题需要坛友帮忙指点

1        功率逼不出来: ,仿真模型的6p14,阳压250V,帘压250V,零栅压的时候大约110mA。刨去管压降,变压器损失,可用
                                线性区域限制,等等,最后就出8W? 功率管效率也就比纯甲单端好一点点?

2        交越失真和工作点问题:纯甲推挽状态居然虽然输出功率并不减少但是失真却和单端一样6.5%左右。工作点调太小,交越失真出现失真猛增。
                                             发现仿真库中电子管工作点调整在10%到20%的零栅压电流,可以获得小失真和功耗。符合 6l6 807 6p3p 手册给出
                                             的推荐工作点。但是他们怎么做到如此大的功率输出?

3        失真抵消和特性取消符合: 通过选择合适的工作点可以让每一个管特性曲线弯曲的部分叠加后产生整体近似直线, 。不知道是否我瞎搞出
                                                 来的,晶体管放大器,试下来是纯甲最好听,看来要仿真一下试试看。

4        反并联推挽电路的应用价值,先不论电源。这款电路是否比普通推挽电路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反并联现在发现存在帘栅极以及自举电路损耗高
                                                   增益损失,推动电路要求比较高。

网友A:
纯甲类推挽跟并管单端功率差不多。推挽想功率大那必须是甲乙类甚至偏乙类,同时尽量提高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甲类推挽跟并管单端功率差不多。推挽想功率大那必须是甲乙类甚至偏乙类,同时尽量提高屏压。

果真如此,帘压不变光阳压350,再调整工作点和输出变,功率马上就上去了。您说的偏已类是否用到正栅压部分呢?

另外仿真计算的功率管电流有效值其实都大于工作时候的平均值,那么用普通万用表测不准,有时候不注意就会超屏耗。

网友(2023-10-12):
请教老师,单端放大仿真瓦特计一直显示0w,不知道为什么?是我输出变压器模型选的不对?推挽仿真正常,也许是Multisim 变压器模型有问题,不适合胆机输出牛参数仿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