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推进6G2P-6P6P单端计划。

楼主(2019-08-17):
这台机子本打算过完年就开始做的,起因是网友转过来一套烂尾铁底盘,有牛。按照原来的排布,应该是4个大八脚+一个大八脚胆整流。根据电牛的次级电压和输出牛的阻抗判断,原机应该是一个6P6P的单端机。于是设计了几套电路,经过比较以及征求网友们的意见,确定用6G2P去推,属于经典的一套收音机管搭配。确定电路以后本打算制作出来以后再发帖,熟料“天有不测风云”,在一次骑行活动中摔车造成肩部骨折,于是不得不遵医嘱静养,迄今整整100天。害怕越来越懒,最终烂尾,觉得这个计划必须继续推动,赶快完成。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计划再排队,所以先把电路图发出来,一方面供高手、同好们指正,及时更改。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督促,看看何日何时能完成计划,治治我的懒癌。

楼主:
再来简单谈谈6P6P的推动,他需要多大的电压驱动满?
一般都理解为管子的栅负压就是驱动电压的上限,其实是不全面的。由于管子的非线性,管子对驱动电压的正半周需求跟负半周需求是不一样的。以6P6P为例,正半周驱动峰值一般到12.5V到顶,负半周呢,可能18V的峰值都不太够,姑且定为20V吧。
那么假定电位器出来的信号最高是0.5V,要放大到20V,是不是起码要40倍的前级?现在设计前级约是50倍,也就是给负反馈留下了一点点余地而已。
有人经常挂到口头上,现在的音源,CD机能输出2V的信号,功放的灵敏度设计成1V足够用了。可惜这样设计的放大器实际上往往用着很不方便,老觉得电位器拧到头音量也打不满。
我习惯于音量电位器放在12点位置,喇叭应该是最大不失真音量,剩余的就是裕量,这个时候电位器输出顶多也就0.5V的大小。所以习惯上设计胆机的灵敏度就是0.5V。

楼主(2020-05-07):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个电路确实不错。之前装好后,有一声道不正常,怎么调整都有点不理想,遂拆了打算利用机箱做其它 ...

恭喜装机成功!

才五十多岁,门前徘徊的小白一个,也不是啥院长,我都搞不清楚啥时候委任状才能下来!)

网友B(2020-07-27):
引用 网友C:
老南京6p6p(5.5k)虽然和后期曙光6p6p最佳负载(3. 5k) 不同,但是差的不算太多,用这个电路应该听不出来区 ...

后期曙光6p6p最佳负载(3. 5k) 不同,指的是多少年以后?

网友D(2019-08-18):
6G2P做电压放大是很好的一只管,我现在就正在听6G2P推6P3P单端。6G2P负载我用的是100K感觉增益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提示,我专门找了一下红星的大八脚机,发现老机的6G2P静态偏置是阴极接地,靠10M的栅漏电阻提供 ...

这是因为和检波管共阴,不得已啊

网友(2019-12-14):
引用 网友A:
院长,今天我又看了一下电路图,发现一个问题,三个点接在一起,但是其中R7(27k)被短路了。您请看下,我都 ...

我的理解是到另一声道的相同点

楼主(2020-03-24):
其实,攒足劲,两天就干完了。个别元件略有偏差,但影响不大,总体效果令人满意。

网友(2019-08-18):
4007有点多余。

网友E:
6G2P(6SQ7GT)与6P6P(6V6GT)是绝配!

网友:
整流部分复杂了点

网友F:
5Z4P 可取代延时电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F:
5Z4P 可取代延时电路 ????

旁热整流管有一定的延迟作用。

楼主:
是的,距离胆整很近了,不过因为面板上有俩窟窿需要两个相同的电容去填补,才想到用石整流胆缓冲。其实一开始设计的确实是胆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6G2P(6SQ7GT)与6P6P(6V6GT)是绝配!

是的,确实有代表意义。当时考虑了6J4P,6J8P,6N9P等,最终确定用6G2P施工。

网友:
石整流,胆缓冲,有缓冲,有延时,又不泛速度,可取。

网友G:
师傅,上边两个R电压不同,都去哪了?

网友H:
后排赞一个,院长的技术肯定没的说 ,期待成品,6P6P与6G2P是经典搭配,大概从四十年代这两管发明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最后悄悄问下为何6G2P屏极负载取那么高,120K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师傅,上边两个R电压不同,都去哪了?

去另一个声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后排赞一个,院长的技术肯定没的说 ,期待成品,6P6P与6G2P是经典搭配,大概从四十年代这两管发明 ...

屏阻太小,怕第一级的放大倍数不够用啊。
6G2P,查表可知,放大倍数μ=100,内阻RI=91K。当外接屏极电阻120K时,放大倍数=μ*RL/(RL+RI)=100*120/(120+91)=57.实际上接入电路以后,屏阻还要跟下一级的栅极电阻470K并联,并联以后的阻值大约是96K,再代入上述公示计算得到放大倍数是51倍。

作图法就来的更加准确一些,在以上工作点下,第一级管子的放大倍数只有53,考虑到与下一级的栅极电阻并联以后这个值接近50倍。再加上阴极电阻R5的负反馈作用以后,本级的放大倍数算50倍都不太到。

所以我们不能轻信管子的μ值。他标100并不是意味着能放大100倍。具体的放大倍数还受限制与实际的应用线路,往往低很多。

网友:
变压器一直是这类功放的壁垒,还是有机会买套件来自己组装吧!

网友:
tb上有相关的电牛、输出牛出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阻太小,怕第一级的放大倍数不够用啊。
6G2P,查表可知,放大倍数μ=100,内阻RI=91K。当外接屏极电阻 ...

明白了,院长考虑的很充分,增益设置的非常足

内阻高的高μ管阻容放大的电压增益不容易接近μ值,低内阻的低μ管或高互导管就能接近μ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简单谈谈6P6P的推动,他需要多大的电压驱动满?
一般都理解为管子的栅负压就是驱动电压的上限,其实是 ...

前辈请问,曙光6P6P配3.5K输出牛。

网友I:
院长的帖子 细细读,千遍万变下功夫。

网友:
谢谢院长加分,初烧在仿院长的6p9p单端,又出来了个6p6p每个都想做一遍怎么办

网友J:
高手,这个电路和红星大八脚差不多吗?也是6G2P+6V6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手,这个电路和红星大八脚差不多吗?也是6G2P+6V6

根据你的提示,我专门找了一下红星的大八脚机,发现老机的6G2P静态偏置是阴极接地,靠10M的栅漏电阻提供偏压。为了取得较大的增益,屏极电阻470K取的比较大,这两点对音质都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用在当时的收音机上也许无妨,但现在设计电路都不这样做了。

网友:
多谢院长的好贴,为我们初级学员提供了优质的电路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6G2P做电压放大是很好的一只管,我现在就正在听6G2P推6P3P单端。6G2P负载我用的是100K感觉增益够了。

我也是用6G2P推6P3P,屏极电阻82K,取消了大环路负反馈,用来推12吋3分频落地箱都虎虎生威。

网友K:
如果用小型管6G2和6P1代替6G2P和6P6P应该也能达到同样效果了?

网友:
彼特兄好呀!,我现在听的也是台6G2P推的6P6P,声音听着挺顺耳。从上面电路中看,为了提高电压增益,6G2P的屏极电阻用到120K是不是有点大了哦!高频损失挺多的。我的机器原来用的100K,听着感觉有点发闷,后改为62K,感觉高频好了不少,听感上音量感觉没明显下降呀!音量还是足够的。从实际听音看,如果音量足够,可以适当调小一点,当然这也是根据个人听音感觉而定,如果用120k听着声音对自己味口,那就120K吧!一点拙见。

楼主:
好的,谢谢提供经验,等我装好以后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用小型管6G2和6P1代替6G2P和6P6P应该也能达到同样效果了?

应该差不多吧,图中的工作点电压都是按照具体管子计算的,换管子以后,可能有些误差,不过预计效果应该差不多。

网友L:
院长,我手里只有小九脚的6G2,做这个的话,需要做那些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院长,我手里只有小九脚的6G2,做这个的话,需要做那些改动。

6G2P与6G2两者性能比较接近,代换时外围变动不大。不过从外观搭配上看,前者更适合与大八脚末级管配合。后者较细,适合与小九脚末级管搭配。简略算了一下代换后的工作点,其他没有细算,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6G2P与6G2两者性能比较接近,代换时外围变动不大。不过从外观搭配上看,前者更适合与大八脚末级管配合。 ...

多谢!多谢!

网友(2019-09-20):
6G2P可以直接代换,不需要更换周围元件的管有哪些?谢谢

网友E:
如果把6SQ7GT换成6G2,不如使用6N2或6N4。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如果把6SQ7GT换成6G2,不如使用6N2或6N4。

谢谢白老,如果把6G2换成6N2或6N4,周围元件及数值不需要更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白老,如果把6G2换成6N2或6N4,周围元件及数值不需要更换吧?

基本不用更动。高U放大倍数足够,实际工作摆动范围不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基本不用更动。高U放大倍数足够,实际工作摆动范围不大。

谢谢您的解答,弱弱问下,同样电路,就是上面这个电路,周围元件及参数不变的情况下,6G2与6N2音质那个音质相对好一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您的解答,弱弱问下,同样电路,就是上面这个电路,周围元件及参数不变的情况下,6G2与6N2音质那个音 ...

两个管子都是高U三极管,都曾经是收音机的音频小信号检波、放大管,现在用于音频放大都没有问题。由于两个管子的屏极结构不一样,具体对声音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能否听出,我还没有尝试过。我只玩过6N2,还真没玩过6G2,所以哪个声音更好实在是无法可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管子都是高U三极管,都曾经是收音机的音频小信号检波、放大管,现在用于音频放大都没有问题。由于 ...

6N2音质应该也不错吧

网友A(2019-12-12):
不知道院长的伤好了没有(祝安好!),我也想做个6G2P+6P6P。材料基本就绪,但因这几天降温,让人有点懒动,所以迟迟没有开工。

网友:
6G2(按原苏联型号为6Г2П-К)后缀K表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其参数与美国6SQ7GT接近,是超外差式收音机里面的检波低放管,由于双二极和三极部分共用阴极,所以只能采用5~10M栅极电阻获得一定的偏压,容易产生交流声和大信号失真,因此后期部分国产收音机改用用6N2做检波和低放,检波部分屏极接地可以避免干扰,使用自给偏压失真小,缺点是不能用于延迟音量控制电路。6N2的互导比6G2高,内阻比6G2低,放大系数接近,是最常用的国产音频放大管。用于立体声电路可以节省一个管。由于双三极管要求一致性高,所以当年有人认为用来代替6G2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院长的伤好了没有(祝安好!),我也想做个6G2P+6P6P。材料基本就绪,但因这几天降温,让人有点懒动, ...

伤好了,多谢挂念。我的这台机子也是一直烂尾中,必须尽快完成了,你也快快搞起?

网友:
出门多注意安全,中国人太多了, 昨天晚上弄了个网上买的6N2推6P14推挽,据说是大力宝改装的现成板,声音比6P1单端大很多,音量只敢开一半不到。不会养牛,买现成的,双250Ⅴ,150ma。输出用乐潘。放个把钟头以后电牛温度感觉有点高,(手摸有点烫,  我用1N4007全波整流。麻烦您给看看。

网友:
有点乱布线有长有短,暂时没有决定用什么牛,所以将就试试。下一步先弄6G2P+6P6P单端。6Z4整流。

网友:
6N8p推6P6p音质应该好些吧......

网友:
好,老师的作品就是好

网友A:
院长,今天我又看了一下电路图,发现一个问题,三个点接在一起,但是其中R7(27k)被短路了。您请看下,我都快完成一个声道了,我就是一个小白,照图装机还行。其它的不懂。

网友:
刚刚我也找到了,13楼也说明了,我真笨,本打算先做一个单声道,没想到还弄错了。只能再搭另一个声道了。

网友N:
这个6g2p是那个8脚管还是那个7脚 ? 如果是7脚的要注意一下 那个管子使时间长了以后管子内部会出现晃动的情况  需要在外面固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6g2p是那个8脚管还是那个7脚 ? 如果是7脚的要注意一下 那个管子使时间长了以后管子内部会出现晃动的情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院长,今天我又看了一下电路图,发现一个问题,三个点接在一起,但是其中R7(27k)被短路了。您请看下,我都 ...

另外一个声道的相同位置,不能将三个R连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6g2p是那个8脚管还是那个7脚 ? 如果是7脚的要注意一下 那个管子使时间长了以后管子内部会出现晃动的情 ...

后面带P的是大八脚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声道的相同位置,不能将三个R连接在一起。

我还是没有认真看图, 输入写着lin.(左声道输入,大R一般表示右声道)。

网友:
今天很高兴,机机顺利出声。对于我这样一个小白来说,不容易。理论不行,实作马马虎虎。特此向老院长报告一下。手头没有5Z4P,改了5Z2P,试了试二极管,电压360,又改为5Z2P,开机300多,然后又降到240左右。打算用 戴帽子的6Z18(还没到)。声音没的说,我听着舒服。底噪要贴在喇叭上才有。打字太慢,上图。

楼主:
恭喜!进度神速,比我先听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进度神速,比我先听上了!

您老见笑了,比我之前6N2+6P1好听 手头有的商品牛,86X50.够用。两·三小时。手摸有一点点温度。

网友(2020-01-29):
引用 网友M:
谢谢您的解答,弱弱问下,同样电路,就是上面这个电路,周围元件及参数不变的情况下,6G2与6N2音质那个音 ...

6G2似乎比6N2声音更醇厚一些。

网友(2020-03-24):
引用 楼主:
其实,攒足劲,两天就干完了。个别元件略有偏差,但影响不大,总体效果令人满意。

机箱是电脑画图后加工的吧?

楼主:
别人扔的破机架,我给整整重新利用了。

楼主:
估计是某个厂家早期的胆机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O:
恭喜恭喜,总算看到jupeter老师完成了预定任务。我在制作中,只在前级6G2P阴极电阻总阻值与电流负反馈电阻 ...

原计划是去年这个时候完工的,结果啊,一直烂尾了一年,哈哈。我在制作中也是不断改变思路,电路改动了一些。效果不错,应该比以前的6P1机子强不少,起码现在的输出牛是76的,比以前的66的牛要强劲一些。现在边听音乐边筹划下一台机子,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计划是去年这个时候完工的,结果啊,一直烂尾了一年,哈哈。我在制作中也是不断改变思路,电路改动了一 ...

jupeter老师的机器做得很漂亮,整体布局也很匀称,赞!

网友(2020-05-01):
引用 楼主:
其实,攒足劲,两天就干完了。个别元件略有偏差,但影响不大,总体效果令人满意。

恭喜恭喜!现在才看到,我的早拆了,打算换个壳。明天开工。

网友P:
请教一下:接入2.2k的电阻,大环负反馈还能有51倍的放大倍数吗?6v6的推动电压真要20v那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一下:接入2.2k的电阻,大环负反馈还能有51倍的放大倍数吗?6v6的推动电压真要20v那么高吗?

2.2K上边并的有电容。

有了负反馈以后,要推满6V6,正半周峰值需要大概12V,负半周峰值可能需要接近20V了。要想取得最大输出功率,就得考虑峰值状态。

网友:
    jupeter 老师,我也备了6V6GT(老南京带U顶)管,但推动级备的是老南京的6SQ7GT。如果用6SQ7G推6V6GT,用您这个电路图,用您这个电路图,其他的元件需要改动吗?烦请老师指教!谢谢了!

楼主:
两管一样,电路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管一样,电路不变。

       谢谢 jupeter 老师的指教,下半年回来就按老师的电路图开工安装,到时候有不懂的地方再向老师请教!谢谢老师!

网友A:
说实话,这个电路确实不错。之前装好后,有一声道不正常,怎么调整都有点不理想,遂拆了打算利用机箱做其它的。一直到老婆说起,这才重新装了,加了铝板,用6Z18缓冲,装好试机,有一声道还是老样子!郁闷了一早上,最后想着换管试试,先换6G2P,哈哈!问题就出在管子上。至此所有的电压电流和老院长设计的基本一样(±5%)。虽然只是57的小牛,却把我的老原点双8吋推得有点KTV的感觉,

网友:
6P16P146P136p6(С) лλ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装机成功!

(  才五十多岁,门前徘徊的小白一个,也不是啥院长,我都搞不清楚啥时候委任状才 ...

看了好多帖子,也下了许多资料。实作从去年十月开始,装过6P1,6P14推挽。等。现在就听6P13和这台6p6。从您的帖子里学到好多东西,(以前是电子管纯小白)。关于称呼,也是从别人那看到的, 。反正对于我来说,加入矿坛是一大幸事,感谢有您、版主、各位老师!

楼主(2020-06-29):
貌似前段时间对该机的线路又进一步优化,最后的线路可能是这样的。发在这里仅供参考。

网友Q:
引用 楼主:
貌似前段时间对该机的线路又进一步优化,最后的线路可能是这样的。发在这里仅供参考。

刚备好料,仿制。您就改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刚备好料,仿制。您就改版了

原图也可以,这个只是一点小改动,多一种玩法。

网友K:
请问:如果功放管换6P3P,只要换3.5K输出变压器和6P3P的阴极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如果功放管换6P3P,只要换3.5K输出变压器和6P3P的阴极电阻就可以了。

是的,换6P3P时,除了要加大输出牛功率,匹配阻抗是3.5K,同时阴极电阻减小到160欧左右即可。当然电源牛也要适当加大功率。

网友L:
请教领导:后级放大使用FU7,前级6G2P外围电路如何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领导:后级放大使用FU7,前级6G2P外围电路如何改动?

选用807时,可以全盘照搬6P3P时的状态数据,这时候是发挥出来6P3P的水平。也可以适当提升帘栅压和屏压到300V左右,屏流调整到75-80MA,则能充分发挥出来管子的屏耗,提升输出功率。这时供电部分要适当加强,满足需要。至于推动部分,由于6G2P设计有相当的裕量,基本不做更动即可满功率推动。如果感觉增益不足可适当加大负反馈电阻,降低负反馈量。

网友R:
引用 楼主:
貌似前段时间对该机的线路又进一步优化,最后的线路可能是这样的。发在这里仅供参考。

请教院长:  您这台 6G2P 推 6P6P  4W 也是指峰值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R:
请教院长:  您这台 6G2P 推 6P6P  4W 也是指峰值吗?

是峰值,但是音质音量让人很爽!没装过6P3P之类贵的管,不玄学,不传视频,闲鱼有我随拍,只要按图制作,参数差不离,这个小胆机肯定会给你惊喜!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是峰值,但是音质音量让人很爽!没装过6P3P之类贵的管,不玄学,不传视频,闲鱼有我随拍,只要按图制作, ...

谢谢指教!祝贺你的胆机 制做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R:
谢谢指教!祝贺你的胆机 制做成功!!!

在我们这个小城里,我至今好象没发现同好,装好机机之后,只能小音量自己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这个小城里,我至今好象没发现同好,装好机机之后,只能小音量自己听,

要不是疫情 我会立刻飞往你处! 。。。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前段时间对该机的线路又进一步优化,最后的线路可能是这样的。发在这里仅供参考。

这个设计得到位,非常合理,比第一版好。大环路负反馈这样接还有利于消除交流声,我一直这样接,接在两个电阻中间是照猫画虎,实际并不合理。

网友C:
老南京6p6p(5.5k)虽然和后期曙光6p6p最佳负载(3. 5k) 不同,但是差的不算太多,用这个电路应该听不出来区别

网友:
请问j师傅 想将此图做成模块化可更换胆机,为了方便去掉大环,直接在前级阴极处引入电流负反馈,如何?

楼主:
胆机前后管子的搭配只有经过仔细考虑,计算,才相互匹配的,一般调换只能在差不多的同类之间进行,随便拉郎配硬放在一起可能不搭,顶多也就是个能响,出好声的几率很低。所以随着对胆机本质内容的了解,我个人越来越不赞同将胆机做成模块化随意组合。
第一级只用阴极电阻,固然能引入本级负反馈,同时简化电路,但我却偏偏用复杂的阻容网络去除(减少)本级的负反馈,舍简就繁,就是为了体现设计思路,追求更低的失真度和加强末级的阻尼。至于愿不愿意理解,能不能接受,则是丰俭由人,不再强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胆机前后管子的搭配只有经过仔细考虑,计算,才相互匹配的,一般调换只能在差不多的同类之间进行,随便拉郎 ...

谢谢解答。理论设计能力不强,所以用这种前后搭配的笨办法来试。在公认的经典组合基础上多尝试几种搭配,出劣声的弃之便是,慢慢摸清搭配规律,也是种乐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胆机前后管子的搭配只有经过仔细考虑,计算,才相互匹配的,一般调换只能在差不多的同类之间进行,随便拉郎 ...

我现在的思路是前后级以及输出牛全部可拆卸,电源分体可调,不仅为试验新组合,更是一机多听,6p14腻了换4p1s,6p1腻了换6p9p… 省去了每部新机都要新牛新机壳的大笔花销同时降低时间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思路是前后级以及输出牛全部可拆卸,电源分体可调,不仅为试验新组合,更是一机多听,6p14腻了 ...

那类似过去做电路实验的面包板,除了管子,连元件都是接插件,临时组建电路,响就响了,不响再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类似过去做电路实验的面包板,除了管子,连元件都是接插件,临时组建电路,响就响了,不响再调整。

也不是这样。用一个避震板,在上面固定管子以及搭有外围元件的电路板,用接线端子和其他电路连接。机壳上开大圆孔把整个模块装进去。可临时可永久。

网友:
元件都是焊上的,不是插接件。牛也通过端子和外围连接,可迅速更换。八月初我会把此机连同电源做出来发在坛子里。

网友S:
引用 楼主:
再来简单谈谈6P6P的推动,他需要多大的电压驱动满?
一般都理解为管子的栅负压就是驱动电压的上限,其实是 ...

您好,看了您好多贴子,都是好贴,图文并茂,学了很多东西,请问您用什么方式画的电路图,我也想学学。

网友Q:
100μf300v   27k   0.68μf400v   47μf400v   还有1k这几个是共用一个还是左右声道各有一个?有点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Q:
100μf300v   27k   0.68μf400v   47μf400v   还有1k这几个是共用一个还是左右声道各有一个?有点不明白

带R的就表示左右声道共用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S:
您好,看了您好多贴子,都是好贴,图文并茂,学了很多东西,请问您用什么方式画的电路图,我也想学学。

sPlan70_CH

网友:
谢谢老师回复

网友:
那就是共用了,谢谢您

网友T:
引用 网友E:
6G2P(6SQ7GT)与6P6P(6V6GT)是绝配!

为什么是绝配?

网友:
请教一个制作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加了负反馈就自激啸叫,初级bp对调也不行,只有次级对调才可以,这样对机器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如果输出牛制作的讲究,那应该严格区分正相牛与反相牛,标出BP80端子。装机时正确接线,是不会啸叫的。既然出现了啸叫,说明接线时或制作的牛并无上述讲究,那就按照不产生啸叫的方式用吧。不同的接线方式可能会有点点影响,不过不一定能明显地听出来。

网友:
谢谢院长的指导,牛暂时用的马家的等调试好了再换

网友Q:
电源牛电压高,交流输出265v整流后测扼流圈后307v

网友U:
引用 网友Q:
电源牛电压高,交流输出265v整流后测扼流圈后307v

我连猜都不用猜,电解电容肯定用得很大,第一个电解22UF就足够,甚至可以更小,你去翻翻老书,有多大??晶体管整流,也没必要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连猜都不用猜,电解电容肯定用得很大,第一个电解22UF就足够,甚至可以更小,你去翻翻老书,有多大? ...

小白一个,按图施工,图上两个都是220uf

网友V:
新人装机又出现问题了请教一下给位坛友:按院长的电路图装机音量电位器旋到大和小声音都正常,开到中间就严重失真是怎么一回事?电路检查了好几遍了没发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V:
新人装机又出现问题了请教一下给位坛友:按院长的电路图装机音量电位器旋到大和小声音都正常,开到中间就严 ...

这是自激的表现,可以栅极串个几K-10K的电阻,栅极对地的电阻用47K,电位器外壳接地,等等,还有检查信号线是否屏蔽,走线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自激的表现,可以栅极串个几K-10K的电阻,栅极对地的电阻用47K,电位器外壳接地,等等,还有检查信号 ...

好的,按你的建议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为什么是绝配?

楼主在介绍前级增益设计时已经说得很明确了,6SQ7GTμ为100,与常用的6N2接近,而双三极管6SL7GT(6N9P)μ只有70。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今天下午有空把以前做的6G2P+6P6P单端按院长最近电路改动了一下,在试听中。

头像跟我的是一个人啊

网友:
有人搞PCB就好了  实在搭不了棚

网友:
经过院长的指导终于弄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期曙光6p6p最佳负载(3. 5k) 不同,指的是多少年以后?

市面上买到的,最常见的曙光6p6p基本上都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买到的,最常见的曙光6p6p基本上都是。

72年产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买到的,最常见的曙光6p6p基本上都是。

真是多上矿坛长知识,以前都不知道这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年产的呢

应该也算。不用纠结这种问题。《电真空器件手册》上的6p6p(完全国产化,最佳负载3.5K)的输出功率和THD都是5K阻抗时测得的。大可放心用5K牛。

网友W(2020-12-17):
引用 楼主:
貌似前段时间对该机的线路又进一步优化,最后的线路可能是这样的。发在这里仅供参考。

jupeter 老师:
      您这将负反馈线路改过之后的新电路,与前面直接用 2.2K 电阻作负反馈的电路相比,有哪些优点?麻烦老师赐教!学生在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jupeter 老师:
      您这将负反馈线路改过之后的新电路,与前面直接用 2.2K 电阻作负反馈的电路相比 ...

“老师”这个称呼不敢当,咱们是同学。
之前的那个电路负反馈形式是比较流行的做法,其中有一个弊端就是输出牛作为一个在高低两端频率特性起伏较大的器件参与到负反馈回路,当电路的富余增益较多时,会使电路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例如在低端,随着频率降低,输出牛的输出电压逐渐减小,负反馈给前级的电压也会减小,于是前面的电路增益会自动加大以补偿这个减少,造成末级的输出对输出牛的初级电压超标而削顶,形成较大的低频失真。
为了避免这种失真,就要想办法将输出牛放在负反馈环路的外边,或者至少,让它参与的程度不要太过,于是后来改进的电路就是这种思路的落地。即从末级的屏极对前面形成环路负反馈,这个即使深一点也不会有大的负面影响,仅剩少许的富余增益给牛后到前面的负反馈,稍微平衡一下牛的频响不平整度。这两个环路的负反馈在设计时已经经过考虑,以前面为主,后面为辅。有些电路搭配,基本上前面实现负反馈以后,没有多余的增益给第二个环路,于是干脆舍弃掉后者。所以在实际制作中,可以根据听感适当选择断开后一种负反馈。
一点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个称呼不敢当,咱们是同学。
之前的那个电路负反馈形式是比较流行的做法,其中有一个弊端就是 ...

    谢谢 jupeter 老师的详细讲解,我这月初已经按您前面第一种电路装好这台机了,各级工作点与您电路图上所标注几乎一致,煲机十来天后听感总的来说蛮好,唯有感觉中频稍强一点(我没有检测仪器,根据我自己的听感作的判断,不知对否。)。原来是用一台装过 300B 的机箱装的,新购的机箱这二天就到了,我准备拆了按新的电路再重新装一次,到时候将装机情况放到论坛里,请老师再指教。谢谢老师的赐教!

网友W: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个称呼不敢当,咱们是同学。
之前的那个电路负反馈形式是比较流行的做法,其中有一个弊端就是 ...

   jupeter 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的电源变压器在绕的时候,绕了三个 6.3V 绕组,一组供 2个 6SQ7GT 管用,另外二组分别供 6V6GT 管用,二个供 6V6GT 管用的绕组都留了中心抽头,我在再装机时可以将中心抽头接到 6V6GT 的阴极上吗?如果可以的话,这样有什么利弊?麻烦老师再赐教,学生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jupeter 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的电源变压器在绕的时候,绕了三个 6.3V 绕组,一组 ...

一般来说末级管子的灯丝接地还是接到阴极利用其高电位,对降低噪声的效果改变并不是太大。但是前级管子的灯丝则应该尽量接到适当的高电位处例如末级管子的阴极上。所以针对你说的这种情况,前级的灯丝绕组建议一端(或中点)接到末级阴极上,末级的灯丝则接地或接阴极,随便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末级管子的灯丝接地还是接到阴极利用其高电位,对降低噪声的效果改变并不是太大。但是前级管子的 ...

  谢谢 jupeter 老师的赐教,我在再装机时按老师说的方法试一下,谢谢老师!

网友:
    jupeter 老师,我今天将按您《6G2P推6P6P》改进电路装机情况发到论坛了,只是前二个帖子图没有上好,但我又不知道怎样将发错的帖子删掉,只有最后一个才是完整的,您有时间请麻烦看看,再请您指教指教。谢谢了!

网友(2021-08-21):
大佬 求材料清单

楼主:
清单看帖子仔细点就自己整理吧。

网友:
现在的蛋鸡简直就是放了屁再脱裤子,往死了折腾。

网友:
今天爬楼看了一遍此贴,院长耐心的讲解让我们这些小白收益匪浅,谢谢!

网友X(2021-12-19):
请问楼主,6G2能替代6G2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问楼主,6G2能替代6G2P吗

两个管座不同,性能相似。可以改动接线以后代替。

网友:
6G2P物美价廉,胆味十足

网友Y(2022-01-23):
老师,请教一下,为啥两张图从6p6p板级出来的负反馈电阻去了不同位置,一个去了6G2P阴极,一个去了6G2P板级。两张图,谁对呢?

从相位来说:

6P6P板与6G2P板反相,中间连颗电阻是负反馈。

6P6P板与6G2P阴同相,中间连颗电阻是正反馈。

我基础太弱了,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Y:
老师,请教一下,为啥两张图从6p6p板级出来的负反馈电阻去了不同位置,一个去了6G2P阴极,一个去了 ...

对于6G2P组成的共阴电路,屏极跟阴极是同相位的,也就是说从下一级的屏极无论是往前引到6G2P的屏极或是阴极,都是负反馈。这一点你可以对照教科书再研究一下。

网友Y:
引用 楼主:
对于6G2P组成的共阴电路,屏极跟阴极是同相位的,也就是说从下一级的屏极无论是往前引到6G2P的屏极或是阴 ...

我自己琢磨了一下相位,如果6G2P输入信号对地升高,那么板流增大,板极对地电位下降,阴极对地电位升高。板极和阴极相位反的。

没太想明白,我再翻翻书,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自己琢磨了一下相位,如果6G2P输入信号对地升高,那么板流增大,板极对地电位下降,阴极对地电位升高。 ...

你得这样想,栅极不动,阴极电位高的话,屏极电压咋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得这样想,栅极不动,阴极电位高的话,屏极电压咋变化的?

这么想就没问题了。

还得在论坛里多学习,平时多看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网友Z(2022-08-23):
老师您好,想请教您以下,如果我用桥整流,整流滤波后适用本电路的电压取值范围是多少?我电源变压器输出260v,有没有可以用的电源电路?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Z:
老师您好,想请教您以下,如果我用桥整流,整流滤波后适用本电路的电压取值范围是多少?我电源变压器输出26 ...

电压高了,除非是桥式整流,再加一级胆管缓冲,可以降低一些。或者增加一级电子滤波,这就复杂了。

网友Z:
引用 楼主:
电压高了,除非是桥式整流,再加一级胆管缓冲,可以降低一些。或者增加一级电子滤波,这就复杂了。

谢谢老师解答,我用了图中的电源电路,B+理论值接近300V,这个电源电路您看可行吗?电压是否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谢谢老师解答,我用了图中的电源电路,B+理论值接近300V,这个电源电路您看可行吗?电压是否过高了?

确实高了一些,除了增加第一级滤波电阻进行降压以外,还可以增加一级6Z19做为缓冲,达到降压和开机缓启动的目的。不过如果机子开孔不方便就不建议这样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高了一些,除了增加第一级滤波电阻进行降压以外,还可以增加一级6Z19做为缓冲,达到降压和开机缓启动 ...

您的电源输出是双250V,我的输出是单260V,如果按照您的电路我换成全桥整流,再加一级5Z4P缓冲,这样电压应该会比您电路电压高一点

楼主:
高10V差异不大。高20-30V就有点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10V差异不大。高20-30V就有点问题了。

谢谢老师,这是我的摆位。如果我用输出单260V,不加缓冲的5Z4P(没有位置了 )和扼流圈,只用整流后RC电路降压,您有这个电路图吗?

楼主:
电源直接参考别的图自己改改就是了。建议还是增加一个扼流圈,配合电阻降压,应该是能达到电压的需求的。

网友AA:
问朱老师  输出变压器改成3.5k   问6p6p屏压与阴阻 值

网友:
应手里有3.5k输出牛  上面又说曙光管最佳负载是3.5k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Z:
谢谢老师解答,我用了图中的电源电路,B+理论值接近300V,这个电源电路您看可行吗?电压是否过高了?

翻翻我的电路库,竟然有高屏压时的电路。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问朱老师  输出变压器改成3.5k   问6p6p屏压与阴阻 值

基本上变化不大,稍微改动一点,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翻我的电路库,竟然有高屏压时的电路。给你参考一下。

谢谢老师,太感谢您了

网友:
哎,基础太差了,连电压变换调整原理都搞不清楚。。。

网友(2022-12-04):
来学习也准备做一台

网友(2023-03-04):
料,基本从垃圾堆里找齐了,看到了机壳还是想做6N2的版本。这个机壳原来是装12AX7推6V6的。输出牛还是8年前的乐潘,电力牛的输出有点高,交流高压280伏只能每通道加独立电阻降压。等推动管到了再动手看到机壳就心烦。

网友Z:
老师您好,请教您一下。您的6N9P+6P3P图里面6N9P的2、5脚阳极供电R4  220K电阻可以共用一个吗?如果共用一个那6N9P的2、5脚是不是可以短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Z:
老师您好,请教您一下。您的6N9P+6P3P图里面6N9P的2、5脚阳极供电R4  220K电阻可以共用一个吗?如果共用一 ...

人家是“比着葫芦画瓢“,你这是想“比着瓢画葫芦”,连6N9P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老师您好,请教您一下。您的6N9P+6P3P图里面6N9P的2、5脚阳极供电R4  220K电阻可以共用一个吗?如果共用一 ...

R4是屏极电阻,管子在上边形成的电压变化就是输出信号,所以每个声道必须独立用一个,不能公用。一旦公用那两个声道的信号变成一样了。我的图中带R的标识是指两个声道公用该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R4是屏极电阻,管子在上边形成的电压变化就是输出信号,所以每个声道必须独立用一个,不能公用。一旦公用 ...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2023-04-22):
为什么我做出来的普遍比图纸上高20v呢?

网友:
老师我的做完了,我发现了我做得有几个小问题。
电压有点高,大约比图纸高出20v的样子,
6g2p的阳极在170v的样子,
6p6p的阳极在288v
6p6p的第二栅极电压在298v的样子,后来我把R11换成了2k现在的电压在288v附近,
把C5从220uf换到100最后换到20uf,依然没有解决电压的问题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长期使用?
不过音质真的太好了。

网友:
老师我的做完了,我发现了我做得有几个小问题。
电压有点高,大约比图纸高出20v的样子,
6g2p的阳极在170v的样子,
6p6p的阳极在288v
6p6p的第二栅极电压在298v的样子,后来我把R11换成了2k现在的电压在288v附近,
把C5从220uf换到100最后换到20uf,依然没有解决电压高的问题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长期使用?
不过音质真的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老师我的做完了,我发现了我做得有几个小问题。
电压有点高,大约比图纸高出20v的样子,
6g2p的阳极 ...

你可以测量一下阴极电压,估算一下屏极电流,在乘以屏压(屏极电压减去阴极电压),就是屏耗。不超13W就行。
如果超了,可以降电压:C5的数值不用减,在前面串个100-200欧,10W-20W的电阻,可以降一些电压。
我比较提倡电源牛的高压绕组多抽俩高压值,便于实际调节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测量一下阴极电压,估算一下屏极电流,在乘以屏压(屏极电压减去阴极电压),就是屏耗。不超13W就 ...

好的老师,刚看到您的回复。明天测试一下阴极电流。

网友A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测量一下阴极电压,估算一下屏极电流,在乘以屏压(屏极电压减去阴极电压),就是屏耗。不超13W就 ...

老师我今天测试了,6p6p的阴极电压13.05v,阳极电压288v,板压功耗14w多了,有点大了,我打算在c5之前串200欧的电阻去试一下,通过计算能降低20v的样子吧,基本上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老师我今天测试了,6p6p的阴极电压13.05v,阳极电压288v,板压功耗14w多了,有点大了,我打算在c5之前串2 ...

你算出来的阴极电流要减去10MA左右的帘栅极电流,才是真正的屏流。所以实际的屏耗可能要低于你算的数。

网友AB:
引用 楼主:
你算出来的阴极电流要减去10MA左右的帘栅极电流,才是真正的屏流。所以实际的屏耗可能要低于你算的数。:l ...

好的老师,如果去掉10ma.,功率就是11.6w了。那应该没问题了。老师前面的6g2p阳极180v的样子,阴极1.3v,不知道这个管子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好的老师,如果去掉10ma.,功率就是11.6w了。那应该没问题了。老师前面的6g2p阳极180v的样子,阴极1.3v, ...

前级估计是管子的偏差,问题不大,换一个管子这个数可能会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级估计是管子的偏差,问题不大,换一个管子这个数可能会变。

好的老师。昨天又买了两只6g2p,到时候换上试试

网友AC(2023-12-06):
6G2P推6p6p装好了,测得1K方波,需要怎么调试

1k方波

1k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C:
6G2P推6p6p装好了,测得1K方波,需要怎么调试

电路电压也接近电路图电压,66的5K牛,6Z5P、6P6P、6G2P灯丝供电用的一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C:
6G2P推6p6p装好了,测得1K方波,需要怎么调试

这种上冲一般是因为输出牛的高频有限,在经过环路负反馈以后出现的现象。实际上这种上冲影响的是高频区,在一定程度上对高频有一些补偿,对音色有一些改变。如果觉得补偿过度,你可以在负反馈电阻R6两端并联一个几十P到几百P的电容,修正一下这种过冲。如果整机的音色比较满意,也没必要对这一点过于介意。

网友:
谢谢老师解答,实际听感效果很好。

网友:
装好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C:
6G2P推6p6p装好了,测得1K方波,需要怎么调试

1K方波不应该上冲这么多,10K,20K可想而知,自己觉得听感效果好,也没必要去调整了。

网友AC:
更换了牛,牛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更换了牛,牛影响很大

只要是用这种电路,即用了负反馈,且是从牛后面引入的负反馈,总会有这种现象,无论你换什么样的牛。前面已经说明,这个上冲表示在高频段甚至是超过人耳段的频响有一个提升上翘,实际听感会形成一种音色,好听就行,没必要纠结。换个线路测,例如三极管功放,取消负反馈,则这种上冲就不甚明显了,那将是另外一种音色。
所以做为新手,如果看不懂方波,或者不知道方波的形状是怎样反映实际电路的特点,要么就钻研理论知识真正搞懂,要么就老老实实测测频响曲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更换了牛,牛影响很大

看前后方波图,牛好像出自一个师傅的手?

网友:
谢谢老师的解答,刚接触胆机,胆机声音一下就被吸引了

网友AD(2024-03-19):
院长,今日按8楼图做了6G2P+6P6P单端,顺利开声,声音还不错。使用130W牛,工作起来牛比较热。但还可接受,回头改成晶体管整流,想办法降压,不过现在b+是260V,改晶体管估计在290V左右。我想问的是感觉此机增益很大,开一点点电位器就很大声,这个要怎么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D:
院长,今日按8楼图做了6G2P+6P6P单端,顺利开声,声音还不错。使用130W牛,工作起来牛比较热。但还可接受, ...

那张图设计的输入灵敏度是0.43V,意思是输入这个电压可以使输出达到4W的满功率,按说灵敏度是适合的。出现你说的情况,有可能是负反馈没起作用,例如你的输出牛次级是不是没接地?仔细检查一下线路。还有你用的什么信号源?是不是输入信号太强了。这台机子是我做过的,输入灵敏度是很普通的样子,不应当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AD:
引用 楼主:
那张图设计的输入灵敏度是0.43V,意思是输入这个电压可以使输出达到4W的满功率,按说灵敏度是适合的。出 ...

有可能是输入信号太强了。我晚上回去再检查一下。还有,现在用5z4p整流,b+电压260v,如果换成晶体管输出电压可能在280-290左右,这个电源不用降压问题也不大吧?谢谢院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有可能是输入信号太强了。我晚上回去再检查一下。还有,现在用5z4p整流,b+电压260v,如果换成晶体管输出 ...

单端的高压要求比较严格一些,设计的工作点是需要多少,就尽量提供多少,偏高太多就会引起偏离“最佳”工作点,是以降低性能为代价的。所以若胆整合适,就别石整了,吃力不讨好。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单端的高压要求比较严格一些,设计的工作点是需要多少,就尽量提供多少,偏高太多就会引起偏离“最佳”工 ...

主要是胆整流130w的牛发热比较厉害。连续开4个小时,变压器表面温度在50度左右,因为60度人手60度接触不了几秒了,现在手还能贴在牛上。感觉问题也不大。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单端的高压要求比较严格一些,设计的工作点是需要多少,就尽量提供多少,偏高太多就会引起偏离“最佳”工 ...

我看您的图b+在275v,我现在260,还是把电压调整的接近您的图纸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看您的图b+在275v,我现在260,还是把电压调整的接近您的图纸参数。

你可以试试。一般准则就是电牛和整流的形式都服从于电路需求,电压略高10V左右可以串电阻调控一下,若高了20-30V,再用电阻降压就有点发热明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装机成功!

(  才五十多岁,门前徘徊的小白一个,也不是啥院长,我都搞不清楚啥时候委任状才 ...

哈哈哈,您就是院长,就别藏了。
看了很多您的帖子,您辛苦!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E:
如果把6SQ7GT换成6G2,不如使用6N2或6N4。

我的就是用6N2,音质蛮好的。

网友:
爬了半天楼,学到好些东西,谢谢院长!

网友:
院长。这工作点咋跟6p13一样?可以代换!

网友AE:
5Z4P是不是爱打火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5Z4P是不是爱打火请教了

打火一般是第一级滤波电容太大,用小点就不打火了。一般不超8U。

网友(2024-11-30):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思路是前后级以及输出牛全部可拆卸,电源分体可调,不仅为试验新组合,更是一机多听,6p14腻了 ...

一直有此意。。。

网友AF:
引用 网友I:
院长的帖子 细细读,千遍万变下功夫。

深刻的道理,细心领会,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深刻的道理,细心领会,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

对,必须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深刻的道理,细心领会,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

每一贴都是J版的精心之作。值得大家好好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每一贴都是J版的精心之作。值得大家好好研究!

他们说的是老歌词,那个年代的老同志都知道,拿来开玩笑的。

网友AH(2025-03-04):
引用 网友E:
6G2P(6SQ7GT)与6P6P(6V6GT)是绝配!

版主,这里细胆6g2和大八角6g2p能代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版主,这里细胆6g2和大八角6g2p能代换不?

管座不同,管脚也不同

网友:
6G2行不呢?

楼主:
行,换座,注意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主要是胆整流130w的牛发热比较厉害。连续开4个小时,变压器表面温度在50度左右,因为60度人手60度接触不 ...

130瓦牛还热吗?有没有电牛的详细参数

网友:
这几天有空,准备先弄6G2P推6P6,完了在弄  6P1推挽 和6N7P推挽 今天开整,机箱是网购的(太小),输出变压器按照海版主提供的数据绕的。
今天做了棚架,和电源小板,明天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E:
6G2P(6SQ7GT)与6P6P(6V6GT)是绝配!

多次看到这个说法,为什么是?但一直没有看到具体分析和说明,请教版主了。

网友:
今天焊接完成,明天上电,,,,,

楼主:
上电前,仔细检查核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前,仔细检查核对

谢谢提醒

网友AI:
今天上电,开声因为没有5Z4P,用5Y3  5Z2P,因内阻太大,改二极管整流,测的几个工作点电压分别为:B正276V 。 6G2P六脚电压186V。  三脚1.4V。 6P6P四脚电压261V。阴极电压12.5V。音质太好了,输出变压器按照海版主,数据又重绕了一下4夹5.Z字绕法,初级增加了3.5K抽头,次级增加了,3.5K  8欧抽头。3,5K 2750匝处抽头,次级8欧共计131匝,不知道自己计算对不对 反正抽了头了,超线性1200匝处抽头。
感觉前极还需要调整工作点,希望院长给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今天上电,开声因为没有5Z4P,用5Y3  5Z2P,因内阻太大,改二极管整流,测的几个工作点电压分别为:B正276V  ...

你做的已经相当好了,已经非常接近理论值了。元件总是存在误差,图上的关键点的电压仅仅是一个参考值,一般制作不超过10%,基本就可以了,你的已经相当接近了,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的已经相当好了,已经非常接近理论值了。元件总是存在误差,图上的关键点的电压仅仅是一个参考值,一 ...

谢谢院长的鼓励

网友:
下一个工作日程将进行6N2 6P1推挽和6N2,6N7P推挽,两机用一个地板,共用一套,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通过转换开关控制)来体验大师们经典电路的不同魅力和独特的音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简单谈谈6P6P的推动,他需要多大的电压驱动满?
一般都理解为管子的栅负压就是驱动电压的上限,其实是 ...

版主考虑周到,现在的光盘,有的歌曲输出极低,0.5伏的灵敏度,可以统筹兼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距离胆整很近了,不过因为面板上有俩窟窿需要两个相同的电容去填补,才想到用石整流胆缓冲。其实 ...

请教版主,后面的6P6三极管接法能不能推来1瓦以上的 功率吗?

网友:
6p6P管单端固偏,RMS功率4·5W输出,需要10V左右的交流推动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F:
6P6p灯丝电流只有0.45A,两只也不到1A,何来2.5A?猜想2.5A是你电源变压器6.3V绕组的容量吧?放心用,灯 ...

感谢解惑,主要怕电源变压器长时间使用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