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数字钳表为指针钳表

楼主(2019-08-18):
修旧利废,一块数字钳表液晶屏缺笔画不能用了,不忍心扔了。
干脆就找了一块1MA满度的指针表表头,接到了钳表铁芯上的线圈引出头的地方,串接一只1N4007二极管,然后将钳口卡到电磁炉的电源线上,电磁炉开到1000W以上,加上的电流表显示满度还多一点
这就好办了,下一步适当串接一只电阻,改画一下表盘刻度,一只不用电池的钳表就能应用了。

网友A:
这个办法好啊,串接一只压降小的二极管,还要反接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好啊,串接一只压降小的二极管,还要反接一只。

谢谢回复!可能感兴趣的不多?
其实,这个办法够简单了。这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大家可以用铁芯做个小的互感器,自用一个小表头,做个交流电流表,串接到一些较大功率的用电器具上,可以随时检测这些电器的启停状态,就像工厂里配电盘上的交流电流表一样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