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串口和adc的问题

楼主(2019-08-18):
15w408as的p1口除了p16,p17做串口,其他的端口做adc,是不是p16,p17的串口功能就失效了

网友:
408的串口只有一个,端口可以在3个位置选择,P16 P17 做什么用串口不受影响,只要你别把他放在P16/P17位置上就行。

网友:
看你的问题是要把其他端口用作ADC ,这个不影响P16,P17的串口 ,如果想用P16、P17做其他用途,只要把端口移到其他位置就行了。MCU端口基本都是复用的,去用做某个用途只需要程序内设定就行,缺省的复位或者启动后C51的端口都是基本输入输出端口(南通老妖的片子为了用作PWM,也有开机后在特殊状态的)。

网友:
不会,还是串口。
初始化的时候P1ASF=0x3f,不要等于0xff就行。
就算等于0xff,你先初始化ADC,再初始化串口他也会改成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