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XD一D2B电路图?

楼主(2019-08-18):
你有XD一D2B电路图吗?

以前入手XD一D2B单边带收发机,没有电路图,哪位大神可以帮助?

以前入手XD一D2B单边带收发机,没有电路图,哪位大神可以帮助?

网友:
D2B与军机10W频合是一样的产品(民用蓝色/军绿);差别就是频率(旋钮的调节)范围;D2B频率到9.99M;发射15W; 军机10W频合的频率到5.99M;发射10W; 电解电容有差别,军机用的是钽电容;

D2B可以直接用于7M的火腿频段;军机10W需要改频才行;

楼主:
感谢壹法拉提供图纸

楼主:
我的单边带主要毛病:能开机收到叽叽咕咕的声音,音量调大会自激

网友(2020-02-09):
引用 楼主:
我的单边带主要毛病:能开机收到叽叽咕咕的声音,音量调大会自激

检查15V退耦合电路,不接天线有的机器会有汽船声,调下AGC就可以。磨砂漆面的机器是90后,压控振荡电路的电感容易出开路问题,就是X频段本振不起振。这个机器电路板是有防潮处理的,PCB版面有一层防水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