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手痒痒了。。一时兴起而已。

楼主(2019-08-18):
闲着有点无聊。就试着测试下如下图中6N1 SRPP模式下输入输出的几个频率的方波波形。电路图中红色标注为实时参数,示波器显示的黄色波形为输出,蓝色为输入,幅度为0.5V的方波。

电路图

电路图

随手搭建平台

随手搭建平台

10Hz

10Hz

50Hz

50Hz

100Hz

100Hz

600Hz

600Hz

1400Hz

1400Hz

20KHz

20KHz

30KHz

30KHz
总体感觉,方波测试这个电路图,低频率的时候波形还是不足。。。。敬告,测试只是一时兴起的无聊测试,不能作为电子管调试中的依据。只是一时兴起,作为闲时的话题。。。

网友:
谢楼主,提供此测试结果,很有参考价值。在下过去对低频波形的变异,全部都归结于输出牛的性能不佳,通过此实验,可以大致得出结论,低频端有振铃,高频端削顶、畸变是输出牛所致。不能一股脑全把脏水泼在输出牛的身上。

网友:
很好的试验!楼主试试输出电容0.22/0.33uf,低频有何变化?

网友:
输出电容有点小,像SRPP这种输出阻抗低的电路,用个几微法的输出电容是正常的,这样再试试,低频响应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楼主试验台好棒,实验更牛。

电子管还是哪个电子管,不同的是如今有着各种仪器,折腾起来不要太爽啊,还又计算机辅助,如虎添翼啊。

srpp,高频真是好啊,低频不好可能是阴极电容和电阻的时间常数不够,他们构成的折转频率大约6.5Hz左右,50Hz才刚刚可以用。

网友:
那么低的内阻用0.1U 的输出电容?也许1KHz就开始衰减了

网友:
用四个4.4U 的MKP电容并联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