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直接给手机充电?

楼主(2019-08-19):
网上有人好像测过,手机支持QC3.0的话,6V一下,触发慢充,6-7V之间无法充电
7V以上,会触发快充…… 是不是手机能直接上12V充电呢

楼主:
电压准确度不高,实际有小数点。我省略了,好像7.4V以上触发快充。

网友A:
是要有芯片触发才行的吧,诱导芯片的!

网友:
快充应该有协议是吧

网友:
直接12v应该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有芯片触发才行的吧,诱导芯片的!

诱导的是充电器里的芯片

网友:
有协议的,不是直接怼12V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里面要有QC协议的芯片才能这么充。

QC的是根据手机需要来提供不同的电压

楼主:
试了下,超过6.3之后都充不了,极限电压应该在6.3左右。

网友:
识别芯片在手机里。不用折腾了。

网友:
搞个转换芯片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下,超过6.3之后都充不了,极限电压应该在6.3左右。

具有快充功能的手机,实测充电参数:

开始充电时,初始电压5V,之后可以检测到电压短暂升到12V左右,最后稳定在9V左右,电流大小与手机型号有关,2-3.5A吧。

网友:
手机充电过程中,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电压,万一它充的差不多了不需要12v电压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源可调电压?

buck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有快充功能的手机,实测充电参数:

华为快充和别家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快充和别家不太一样

实测,小米9快充阶段大多是9V、2-3A。华为M20P快充阶段能到9V、3.5A。

楼主:
升级前置面板USB 6.3V 3A输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网友:
可以看下充电曲线,应该是脉冲的

网友E(2019-09-22):
协议在先 电压在后,直接上12v估计要烧坏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协议在先 电压在后,直接上12v估计要烧坏东西了

直接12V会终止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12V会终止充电

手机保护了,提示充电故障或者其他的

网友:
iphone4插12v出现屏幕闪电图标机子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