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测】ART DTI 双声道1:1音频隔离牛的拆机及简单测试!

楼主(2019-08-20):
来矿坛这么久,一直都是潜水,这次终于能发点什么为矿坛做点贡献了

ART DTI 一块号称是美国产品的DI盒子,具体是不是中国制造就不去考究了,内部很简单,就一个1:1的音频牛,不对信号电压进行放大或衰减(有一丁点插入损耗),用途是隔离地线,斩断共地干扰
发现它很是偶然,我在搜索百灵达HD400的测试资料时偶然发现有外网爱好者评价说ARTDTI价格只比HD400高一倍,但性能和做工要好很多倍,一下就引起了我的好奇
我也正好缺一个DI盒子,于是就在咸鱼上以半价220元淘了一个二手回来

首先是外观

正面是商标和网址;黑色的卵壳形铝合金外壳,坚固耐用,不容易摔变形

背面直接印刷了电路原理图,标注了接地方式和内部连接情况,简单明了,很是对工科男的胃口

丰富的输入输出接口,极大的提高了便利性,避免了各种转接,直接即插即用,这点很人性化,百灵达HD400的便利性就要差不少

下面到了测试环节,由于条件有限,使用一台创新5.1声道USB外置声卡+RMAA软件做环路测试

先看看官方性能参数

右边是声卡环路测试的本底性能,左边是加入音频牛后的环路测试性能,失真从0.00X%涨到了0.0X%等级,在预料之中

1:1音频牛的频响曲线;高频能上到20KHZ,衰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低频有一定衰减,在30HZ处最大,能到-0.7dB,整体还算轻微,不是太苛刻也可以忽略不计。整体频响可以满足需求

谐波失真测试的FFT频谱图;绿色是声卡本底数据,白色是加了音频牛后的测试数据;左边最高的是1Khz测试基波峰,右边2Khz、3Khz、4Khz……这些就是2次、3次、4次……谐波峰了。可以看到,音频变压器特有的失真特性增加了不少谐波失真

互调失真测试的FFT频谱图;左边最高峰是60HZ测试信号的基波峰,最右边的高峰是7KHZ测试信号的基波峰,两个信号互相调制,右边高峰脚下的一堆白色小毛刺就是互调失真了;同时从左边那堆小矮峰里也能发现,变压器的谐波失真比较明显,而且有一个趋势,奇次谐波比偶次谐波高很多

最后到了拆机时间

内部很简洁,就是两只音频变压器,变压器很小,我测了一下,初次级直流电阻都在250-260欧之间,电感量都在8.5-8.9H之间
我总觉得电感量稍微小了一丁点,要是再大点可能低频段就不会有-0.7dB的衰减了
另外,看到那两只黄色的小电容了吗?输出端RC网络的102电容,这位置它居然使用了独石电容!最差的选择啊~~
不知道谐波失真大是不是跟这电容的材质有关,后面空了把它换成薄膜电容再测试一遍

板子背面;我怀疑RCA插座的引脚因长期使用受力,有点松动造成接触不良,两边全部加焊了一遍
同时也能发现,之前的主人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有一边已经加焊过一次了,看来以后插拔RCA插头的时候要小心使用

测试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懂的朋友能帮忙科普下,为什么音频牛测试出来奇次谐波比偶次谐波高这么多,为什么它容易产生奇次谐波?

网友:
一般用于长距离音频传输使用,家用音响能不用尽量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线性负载产生的奇次谐波分量大于偶次谐波分量;

音频牛是输出端有一个8KΩ+1000pf组成的RC吸收网络
再之后就是声卡的输入端了
这个非线性负载具体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这对牛牛用做推挽胆机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电容都是非线性负载;
电流流经非线负载,与所加的电压不呈线性关系,形成了与正弦波幅度不同步的 ...

额~
也就是说奇次谐波的问题基本固定了,这款音频牛天生就这样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