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片模拟开关芯片700013

楼主(2019-08-20):
帮朋友修一台福禄克8840,最后发现是里面的700013模拟开关芯片挂了,某宝上有价没货,遂发帖求助坛友,请告知价格,谢谢啦!

网友:
定制芯片,买不到的

网友A:
福禄克定制芯片,比较容易过量程损坏。这个只能是8840/8842主板拆

建议,如果长期留下此机,买故障机留存这些专用芯片,剩下的卖零件。

网友B:
到”维库电子市场网“去看看,应当有的。
估计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定制芯片,比较容易过量程损坏。这个只能是8840/8842主板拆

谢谢斑竹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维库电子市场网“去看看,应当有的。
估计也不便宜。

谢谢坛友提醒哈。如果太贵了的话,我就考虑飞线了。

网友C:
买不到,可以自己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不到,可以自己做啊!

阁下的意思不是让自己刻芯片哈?偶可没有那能耐哟
或者,是用别的芯片组合替代的意思?
请明示,谢谢哈!

网友:
我的也坏了两片一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阁下的意思不是让自己刻芯片哈?偶可没有那能耐哟 ;
或者,是用别的芯片组合替代的意思?
请明示, ...

如果知道具体管脚的定义,比如是单刀单掷,单刀双掷什么的,或许可以用别的模拟开关组合起来替代

网友:
38度有人做了,2011年。作者:老来学皮匠

网友(2020-01-21):
700013挂了,什么故障表现?

楼主:
我的8840的故障是,显示正常,不能测量。自检时多处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