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保护电路求解

楼主(2019-08-20):
按图装了一个保护电路,但是,仅在输入端+1.5V继电器动作,-1.5Ⅴ不动作,何解?

网友A:
讨论了N回了,这个电路是错误的~

网友:
自己可以分析一下,-1.5V时,BG3发射极串着一个47K的电阻,能提供多少ma的集电极电流?

网友:
这个设计毒害的人不少,而且还有很多人被毒害了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讨论了N回了,这个电路是错误的~

哈哈,我上当了,还是在隔壁借来的。能帮忙改一下吗?

网友B:
此电路只有正电压保护,
没有负电压保护,
所以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上当了,还是在隔壁借来的。能帮忙改一下吗?

自己再去网上找找,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只有正电压保护,
没有负电压保护,
所以不能用。

真想不通,这个电路怎么折腾都不行。不知道是电路设计错误还是阻值选取不合适,请告知。

网友:
Bg3坏掉了吧,印象里我做过这个电路,好使啊

网友:
给个现成的。已经做过严格的实验,可靠。

网友C:
怎么一下子发出去两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一下子发出去两个图?

您是买一送一?

网友:
送一带一。这个电路,主要是增加了一只PNP管和一只电阻,因此可以完成负向检测功能。PNP晶体管可以用任何小功率的,那只电阻,可以用十几K到几十K的都可以(我用的是12K)。与放电电容串联的电阻,可以用几十欧到100欧(我用的是100欧)。其它原件数个与原来的未改进前的电路里的一样。

网友:
还是标上电阻的数值,以便实验。

网友:
这个电路,看似简单,也实用。与铺天盖地的、已经商业化的原电路相比,增加了可靠的负电位检测功能,使扬声器等到了更全面的保护。
这个电路,适用于一路功放电路,保护一个音箱。如果有两个音箱,就再做一个这电路。不要两个音箱合用一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