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12伏直流小电扇如何控制风速?

楼主(2019-08-20):
请教各位老师,12伏直流小电扇如何控制风速?捡到一个车载双头电扇,原来是用电阻控速,电阻已经烧毁,还有什么简单一点的电路,可以调速?节能的那种,应该降压还是限流?电机是有刷的那种。

网友:
脉宽控制效率高

网友:
淘宝上有卖直流电机调速器的

网友A:
可调降压模块调速效率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降压模块调速效率较高。

请问,手头有220伏白炽灯台灯调光器,最大功率60瓦的,是否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控速,用单片机很容易实现,不会单片机用555也行。

请问,手头有220伏白炽灯台灯调光器,最大功率60瓦的,是否可以用?

楼主:
请问,手头有220伏白炽灯台灯调光器,最大功率60瓦的,是否可以用?

网友:
不太懂技术,帮楼主顶个帖,顺便学习

网友:
弄个12V电源改成调压电源即可,风扇不用时电源还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直流电扇只要加6V,9V,12V三档调速就可以,没必要无极调速。7806,7809和三档开关加在12V里

这个倒是简单,谢谢!请问老师,输出端和负极之间,要不要添加电解电容和无极电容?

网友D:
317+温度电阻,可以自动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7+温度电阻,可以自动调速。。。

谢谢回帖,每个人的感受还是不同的,自动虽然方便,到底不是设备,还是根据个人情况,手动的感觉好些

网友E:
用电阴或7809这些会发热浪费电能,我用旧的直流电钻调速开关,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阴或7809这些会发热浪费电能,我用旧的直流电钻调速开关,很好用。

谢谢回帖,看来直流电机,需要直流变速器。

楼主:
我用了又笨又懒的办法解决了问题,将电扇改为左边、右边、同时,3个模式。

网友(2019-11-24):
LM2576T-ADJ,无极cvt变速,比那些at自动挡还节能,而且吹出来的风更柔和更清凉,有个成语叫如沐春风。前提是你必须花3-5元买个模块。当然,pwm脉宽调制调速或者单片机环境温度感应调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等能设计出这种电路ide时候,你已经不会在本区问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