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明白的变压器,请教

楼主(2019-08-20):
没学过电工,基础问题不明了,请教:

1. 如图的电源变压器,
    原初级420/400/380伏输入,功率0.31KVA,
    次级230伏(0.44A)输出,功率0.1KVA;
    如何有两个不一样的功率?

2. 上述变压器,
    如果改用230伏作为输入,420伏作为输出,输出功率到底是多少?

3. 另问:有一自耦式调压器输入220伏,输出0~250伏。这个不是隔离的吧?
    如果用作胆机电源(不另加隔离变压器),是否不安全(热底盘)?

4. 另问:胆机中有些地方是接地的,但并没有实际有地线引出,
    那么,电源零线和地之间也会有电位差吗,同时碰到地线会触电吗?

网友:
1,工厂设备上的隔离变压器。标注是输入/输出功率。功率比相差挺大,不影响使用。国外都这样标,最大值。
2,可以这样接,按100VA算。
3,不是隔离,不安全。
4,电源零线和机器地应隔离,避免触电,安全第一。电位器外壳,变压器铁芯,电子管坐中心焊头等接地。

网友:
第四个问题可以简化为:桌子上左边一只电池,右边一只电池。两只电池之间无任何导线相连。求左边电池的正极与右边电池的负极的电势差。

网友:
100W 左右。这个前几天他们说的用两根火线用220v的可以用这个,功率只有100W左右,太小了

带胆机功率够了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吧,这样比较明白。

网友A:
第一题,输入0.31KW指的是初级的功率 也就是说在380-400-420V之间自耦变压时的功率。输出230V,0.44A是100VA隔离变压器用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题,输入0.31KW指的是初级的功率 也就是说在380-400-420V之间自耦变压时的功率。输出230V,0.44A是100V ...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