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不能够制冷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8-20):
家里的冰箱又坏了,这次完全不能制冷,冷凝器不热,蒸发器不冷,压缩机工作,风扇转,请问是那里出问题了
是华凌三门冰箱。

网友:
管道腐烂制冷媒逃逸压缩机空载。

网友:
老试华凌三门冰箱一般是化霜定时器坏,近年的一般是内漏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制冷剂泄露,有风扇是无霜冰箱,主蒸发器看不到的,查漏比较麻烦。

网友:
看哪地方漏油了吗?

网友:
检漏.补漏,加氟.有价值就修,无价就卖了买新

网友:
制冷剂泄露了,该换新冰箱了

网友:
高压管低压管 先保压看属于那里泄露引起的漏弗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自己是修不了了

网友:
压缩机工作不制冷,应该是制冷剂漏了。

网友:
近些年的低端冰箱的内管很多是铁管,用几年就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