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00改装完毕,实测中。

楼主(2019-08-20):
本坛买的32700  96颗4并24串,安装完成进入实测。
电池772元96颗,脸皮厚叫送了4个,共100颗。
保护板135.6元
电充电器41元
紫铜连接铜片+螺丝 螺母 垫片 50元
线材,用原机线材还有多多的。0元
772+135.6+41+50=998.6元
紫铜连接铜片是0.22MM两层叠加用。

补充内容 (2019-8-25 16:06):
几天骑下来,不错。原车换电瓶是800元(对换价不是那种500多的)好的6个20A,可骑60到70公里,现锂电有80公里,不好处是76V以下掉电非常快,76V到控制器63.5V保护骑不到5公里。

网友:
续航多少公里

网友:
24串72V 20多AH  小功率可以,只是这32700体积大不好改桶

网友A:
这100个电池只放坐桶里就能放下吗?续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100个电池只放坐桶里就能放下吗?续航如何

用的原配支架很多空间没用上,自己配支架可以放160多个,
续航--满电-原车电压表不知怎么就只有82.5V,走了30多公里骑行下81.5V ,停车82.5V(电压不掉?)。这表一定不准了。

网友B:
看的真危险!还是做好绝缘再测试吧!安全第一

网友:
求PM电池卖家,也想弄个60V20A的玩玩。

网友:
我也正在与卖家谈,准备买100个回来改。

楼主:
80以上公里(我的车是功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真危险!还是做好绝缘再测试吧!安全第一

谢谢提醒,拍照壳子还没装上。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实测数据,借楼主的帖子,分享下装电池的小技巧,
需要坛友注意下这个原有的均衡pcb板都是十七并联,每个连接点都带带电阻,而且电阻下面铜箔是相通的,若是利用原有板子,需要拆除电阻,并且铜箔需要隔断,不然电池会自放电,

1.装电池前把全部电池全部并联静置一天以上,目的就是让电池电压第一次自然均衡,以免压差过大,控制板子的均衡电路判断关闭充放电提前截止,导致续航能力不足
2.组装完成后检查下每串电池压差看看是否在0.2v以内,最好能手动充放电,让每串电池电压尽量均衡,有条件的每月手动均衡每串电压
3.电池存放时间比较长,多循环几次后会相应激活电池内部性能,
4.关于续航旅程,与很多因数有关,如车型,车辆状态,电机功率大小,驾驶习惯,风速,载重,路况,坡度等
以上供参考。

网友:
我也买了,后来测量下0.5c放电容量大部分是4500mah左右,你的足吗

网友:
测了10节,1C放电容量3800mah

网友:
求48v   13穿
3.7v保护板

网友:
看看这个我空间里有位改电摩的,改完后不占用座桶,架子都是自己焊接的不是现在卖的电摩能比的很轻松跑二百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