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MOS管好多都是打磨的

楼主(2019-08-20):
最近做了一块板子,24VDC供电,驱动直流电机旋转,推动一个连杆直线运动,电机采用全桥驱动,用了四个MOS管,型号是IRL3805S
开始电机运转正常,推动连杆动作,运行了几次后,电机忽然推不动连杆了,连杆只是抖动而不向前进给,测量发现一个MOS管烧了
只好更换新的MOS管,接下来就发现了奇怪的现象:
焊接前测量MOS管都是好的,焊上去之后,没加电之前再测量,发现个别管子栅源极居然短路了!
另外一块相同的板子也这样,经过电烙铁焊接,就有管子栅源极短路,而焊接之前没有这个现象
最后到电子城重新买管子,特意关照老板不要打磨的,结果这次买的很满意

网友:
你应该买一把牛肉白光烙铁了。

网友:
MOS管静电容易打坏,烙铁要接地

楼主:
管子都是找的专门焊接的人焊的,自己焊不了

网友:
管子水深

网友:
烙铁接市电有电压了吧,mos管删极高压击穿了不?
删源极接个二级管试试

网友:
防静电! 人接地! 焊完前管子三极短接! 不用电烙铁改用火烙铁

网友:
场管远离静电,想你这个贴片的用疯抢最好,

网友:
焊场管,烙铁一定要接地,我买了一堆拆机管修变频器,测量都好的,焊上后,炸了好几个,后来发现烙铁对地有一百多伏的感应电,接地后焊接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9-10-24):
铬铁没接地

网友:
啥时候也测测我的烙铁漏电没有,焊了不少,也没你出现的这种问题

网友:
用防静电的烙铁吧

网友:
我的移动版白菜白光没问题

网友:
MOS管必须在无静电环境下工作,人要带防静电手腕接地,烙铁必须用防静电烙铁或接地,还有就是,日本的MOS和我们国产的MOS管质量有很大区别,建议买日本的拆机件,日本的拆机件都比国产新元件质量好

网友:
肯定是买到翻新货害的,焊接或静电损坏的大电流场管或igbt,我整天拆拆焊焊没有碰到过拆坏的,但教科书上说的和应该和以前的制造工艺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