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独立按键长按加减键四位数码管就显示0000

楼主(2019-08-20):
单片机小白求助高手,在网上找到的FM发射控制程序,三个独立按键分别是频率加减键与立体声开关,加减键是短按步进0.1MHz,长按自动加减,释放停止加减,刚开始是一按加减键四位数码管就显示0000,按键也同时失效,后来把消抖延时加长到8000(原300)短按加减键显示正常,可以正常加减,但是长按还是不正常,长按可以加减,10到20秒就又显示0000按键同时失效,求高手指点

下面是源代码,请高手帮忙看看程序那里有问题,应该怎样改,谢谢!

//使用AT89S52单片机,12MHz晶振,使用4位共阳数码管作为频率显示。
//P1口输出段码,P2口扫描。
//频率范围87.5MHz--108.0MHz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调用
        #define    LED_DATA   P1            // 数码管段码输出
        #define    LED_WEI    P2          // 数码管位码输出,扫描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_fr_up      =P2^3;          //频率增加键
        sbit      key_fr_down    =P2^2;          //频率递减键
        sbit      key_LTS_KZ     =P2^1;          //立体声控制键
        sbit      LTS_LED        =P3^3;          //立体声显示//INT1
        sbit      CE             =P3^4;          //锁存信号//CE
        sbit      CLK            =P3^5;        //时钟信号//CLK
        sbit      DA             =P3^6;          //数据信号//DA
        sbit      dg             =P1^7;        //数码管小数点
                //sbit SDA=P3^2;//24C01 数据线
                //sbit SCL=P3^1;//24c01 时钟线

        uint      f_data;          //频率数值
        //uchar DataBye;//从24C01中读出的暂时存储区

        bit        modo;     //立体声数据寄存器
        uchar      key_temp;       //键盘有键按下标志位
        uint  i;
        uchar code DATA[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数码管显示字0-9,不显示
        uchar  code   WEI[4]={0x1f,0x2f,0x4f,0x8f};    //数码管扫描控制
        uchar  data    display[4]={0x00,0x00,0x00,0x00};  //数码管显示数据缓冲区
        //************************延时函数1******************************
        void Delay1(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for(;t>0;t--);
        }
        ///***************************显示函数******************************
        ///        4位数码管动态扫描
        ///*****************************************************************
        void  xianshi(void)
        {
        uchar k;
        for(k=0;k<4;k++)                    //4位数码管显示
        {
        LED_DATA=DATA[display[k]];
        LED_WEI=WEI[k];          //先显示百位
        if(k==2){ dg=0; }                    //显示小数点
        delay(35);
        }
        LED_DATA=0xff;                  //清除显示
        }
                ///*************************显示数值处理函数***************************
        //*********************************************************************
        void xianshi_turn(void)                  //频率数据转换为显示用BCD码函数
        {
        uint fr;
        display[0]=f_data/1000;                //求显示百位数
        if(display[0]==0)
        {
        display[0]=10;
        }
fr=f_data%1000;
display[1]=fr/100;                //求显示十位数
fr=fr%100;
display[2]=fr/10;                //求显示个位数
display[3]=fr%10;                //求显示小数位
}
//***********************综合显示函数*********************************
//********************************************************************
void  T_Display(void)
{
xianshi_turn();
xianshi();
}
///*************************写数据函数*********************************
//将数据送入BH1415中
//*********************************************************************
void send_16data(uint Data,uchar MODO)
{
uchar i;
CLK=0;
CE=0;
CE=1;  //连续保存高电平,可输入数据
for(i=11;i>0;i--)
{
DA=Data & 0x01;
//传输BH1415F2个字节频率控制11位D0-D10频率数据
Data>>=1;
Delay1();
CLK=1;
Delay1();
CLK=0;
}
DA=MODO;
Delay1();
CLK=1;   //MONO
Delay1();
CLK=0;
Delay1();
DA=0;
Delay1();  //PD0
CLK=1;
Delay1();
CLK=0;
Delay1();
DA=0;
Delay1();  //PD1
CLK=1;
Delay1();
CLK=0;
Delay1();
DA=1;
Delay1();  //测试模式控制关闭
CLK=1;
Delay1();
CLK=0;
Delay1();
DA=0;
Delay1();  //测试模式控制关闭
CLK=1;
Delay1();
CLK=0;
CE=0;       //输入数据结束
}
//*************************键盘处理函数*************************//
//
//
//****************************************************************
void KEY(void)
{
uint ii=0,jj=0;  //记录频率增加的个数,若ii>4,f以5为增量增加
uchar key_data;  //若jj>4,f以5为增量减小
P2=0x0F;
P1=0x0F;  //键盘扫描口断码输出初始化//

if((P2&0x0F)!=0x0F)
{
delayms(10);
if((P2&0x0F)!=0x0F)       //防抖动测试
{
key_temp=1;      //键盘有键按下标志位//
key_data=P2&0x0F;
switch(key_data)
{
case  0x07:              //频率自动加//
{
f_data++;
if(f_data>1080)
f_data=875;
T_Display();
while(key_fr_up==0)
{
for(i=400;i>0;i--)  //设置等待自动加频率的时间
{
delay(50);
if(key_fr_up==1)break;
}
while(key_fr_up==0) //开始自动加频率
{
f_data++;
ii++;
if(ii>4)f_data+=5;
if(f_data>1080)f_data=875;
T_Display();
for(i=110;i>0;i--)   //设置长时间按键
//后,自动加数字的速度//
{
delay(25);
if(key_fr_up==1)break;
}
}
}
break;
}
case 0x0B://频率自动减//
{
f_data--;
if(f_data<875)f_data=1080;
T_Display();
while(key_fr_down==0)
{
for(i=400;i>0;i--) //设置等待自动减频率的时间
{
delay(50);
if(key_fr_down==1)break;
}
while(key_fr_down==0) //开始自动减频率
{
f_data--;
ii++;
if(ii>4) f_data-=5;
if(f_data<875) f_data=1080;
T_Display();
for(i=110;i>0;i--)  //设置长时间按键后,自动减数字的速度//
{
delay(25);
if(key_fr_down==1) break;
}
}
}
break;
}
case 0x0D:   //立体声控制
{
if(key_LTS_KZ==0)
{
modo=~modo;
LTS_LED=~modo;  //打开关闭立体声
//WriteIIC_24C01(0x02,modo);
}
while(key_LTS_KZ==0);
break;
}
default:
{
key_temp=0;
break;
}
}
}
  else
key_temp=0;
}
else
key_temp=0;
}
//**************************初始化程序**********************************//
void CSH (void)
{ uint i;
CE=0;
CLK=0;
DA=0;
P2=0x0F;
P1=0x0FF;    //键盘接口、扫描口、段码输出口初始化
for(i=0;i<4;i++)      //开机
display=8;         //显示
for(i=0;i<500;i++)    //显示
xianshi();           //显示8888
f_data=875;
modo=1;//立体声关闭
key_temp=0;
}
//***************************主程序MAIN()*******************************
//TMOD:定时/计数器方式控制寄存器
//TH0 TL0:定时计数器0
//TR0:定时计数器0工作启停位
//ET0:定时计数器0允许中断位
//EA:中断允许/禁止位
//***********************************************************************
main()
{
CSH();//开机初始化
delay(50);
//modo=(bit)(DataByte);
delay(50);
send_16data(f_data,modo);  //向1415送初始数据
//DENGDAI();
LTS_LED=~modo;  //立体声打开
TMOD=0x01;  //定时计数器0工作方式1,16位自动启动方式
TH0=0xEA;
TL0=0xD0;
TR0=1;
ET0=1;
EA=1; //开中断
while(1) //启动键盘处理程序,同时等待中断
{
KEY();
} //启动键盘处理程序,同时等待中断
}
//*****************************中断服务程序******************************
//5.424ms中断一次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ET0=0;
if(key_temp==1)
{
send_16data(f_data,modo); //向BH1415F发送数据
}
key_temp=0;
xianshi_turn(); //显示数据转换
xianshi();
key_temp=1;
TH0=0xEA;
TL0=0xD0;
ET0=1;
}

网友A:
单片机频率设置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频率设置不对吧.

程序编译时晶振设置不对是吗?硬件12M与11.0592M的晶振都试过,问题都一样没有改变

网友B:
注意,这个程序是AT89S52,12个时钟周期运行一条指令,如果你使用的是STC的1T系列MCU(1个时钟周期运行一条指令),所有的延时需要扩大1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这个程序是AT89S52,12个时钟周期运行一条指令,如果你使用的是STC的1T系列MCU(1个时钟周期运行一条 ...

我用的是89C54单片机,手里倒是有AT89C52可是没有下载器,我按照你的指导把延时扩大12倍试试,

网友B:
如果是用的89C54这个是12T的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ET0=0;
if(key_temp==1)
{
send_16data(f_data,modo); //向BH1415F发送数据
}
key_temp=0;
xianshi_turn(); //显示数据转换
xianshi();
//key_temp=1;
TH0=0xEA;
TL0=0xD0;
ET0=1;
}
key_temp=1;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的89C54这个是12T的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按照你的指导把所有延时数据扩大12倍,开机显示8888要显示一分多钟(正常4-5秒)才转屏显示87.5,按键几乎失效,按几下就失效显示是正常的;这段代码是要删掉还是放到其他地方

网友B:
key_temp=1; 这个注释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y_temp=1; 这个注释掉

把这个key_temp=1;删了还是一样没有变化

网友:
网上尽量别照搬照抄别人的程序,只要看别人思路就行。这是复制的你帖子的代码。
#define    LED_DATA   P1            // 数码管段码输出
        #define    LED_WEI    P2          // 数码管位码输出,扫描口
        sbit      key_fr_up      =P2^3;          //频率增加键
        sbit      key_fr_down    =P2^2;          //频率递减键
        sbit      key_LTS_KZ     =P2^1;          //立体声控制键

uchar  code   WEI[4]={0x1f,0x2f,0x4f,0x8f};    //数码管扫描控制

while(key_fr_up==0) //开始自动加频率

LED_DATA=DATA[display[k]];
        LED_WEI=WEI[k];          //先显示百位

数码管一显示按键状态变了。然后直接就从while(key_fr_up==0)跳出来了,还好不是 while(key_fr_up==1)否则掉循环里出不来了。。
改成下面的试试LED_DATA=DATA[display[k]];
        LED_WEI&=0x0f;
        LED_WEI|=WEI[k];          //先显示百位

void KEY(void)
{
uint ii=0,jj=0;  //记录频率增加的个数,若ii>4,f以5为增量增加
uchar key_data;  //若jj>4,f以5为增量减小
P2=0x0F;
P1=0x0F;  //键盘扫描口断码输出初始化//

这句删了,P1和按键没任何关系,反而每执行一次按键函数就改变一次数码管状态。。。

这程序最好自己写。别人的只能做参考,有的时候,别人的能行到了自己那就是不行的。总感觉这个程序很怪。。
其他的暂时没看出问题。。。

网友C:
顺便问一下,你的电路是不是如下图,数码管部分省略三极管和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你的电路是不是如下图,数码管部分省略三极管和限流电阻

惭愧!就是自己不会写所以才照搬网上的代码,电路原理图就是这样子接的,我也用软件仿真过数码管显示不正常,用硬件运行数码管显示正常,就是按键有问题,就是帖子里描述的现象,后面我照你的指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你的电路是不是如下图,数码管部分省略三极管和限流电阻

不加三极管数码管亮度不够,在日光灯下都看不清显示的是什么字

网友: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p2 P2                                                   //把大写改成小写,打字累
#define p1 P1                                                   //按Caps Lock键也是要花力气的

sbit      jia      =P2^3;                                       //频率增加键
sbit      jian    =P2^2;                                  //频率递减键

u16 pinlv=875;                                                //频率,请看拼音
bit jishi;                                                        //延时用

char chufa;                                                  //按键触发值
int zijia;                                                         //消抖计时
bit zisuo;                                                          //按键自锁,短按避免重复触发
bit changanbiaozhi;                                        //长按标志

#define duanan 10                                        //100毫秒为短按
#define changan 100                                           //1秒以上为长按
#define lianxuchufa 5                                        //连续触发时间为50毫秒一次

unsigned char code shuju[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yanshi(int a)
{
        while(a)
        {
                if(jishi)
                {
                        jishi=0;
                        a--;
                }
        }
}

void xianshi(void)
{
        p2&=0x0f;                                                  //先关位选
        if(pinlv/1000)                                        //如果频率超过100兆赫兹就显示
        {
                p1=shuju[pinlv/1000%10];
                p2|=0x10;
        }
        yanshi(10);
        p2&=0x0f;
        p1=shuju[pinlv/100%10];
        p2|=0x20;
        yanshi(10);
        p2&=0x0f;
        p1=shuju[pinlv/10%10]+0x80;
        p2|=0x40;
        yanshi(10);
        p2&=0x0f;
        p1=shuju[pinlv%10];
        p2|=0x80;
        yanshi(10);
}

void anjian(void)
{
        if(jia&&jian)                                          //如果没按键按下
        {
                zijia=0;                                           //清除自加计时
                zisuo=0;                                          //置零按键自锁
                changanbiaozhi=0;                         //清除长按标志
        }
        else if(zisuo==0)                                  //如果有按键按下
        {
                zijia++;                                          //消抖计时自加
                if(zijia>duanan)                                   //如果加到设定时间
                {
                        zijia=0;                                 //置零自加计时
                        if(!jia)
                        chufa=1;                                //触发1号键
                        if(!jian)
                        chufa=2;                                //触发2号键
                        zisuo=1;                                   //按键自锁
                }
        }
        else if(changanbiaozhi)                            //如果连续触发为1
        {
                zijia++;                                        //消抖计时自加
                if(zijia>lianxuchufa)                         //如果消抖时间达到连续触发时间
                {
                        zijia=0;
                        if(!jia)
                        chufa=1;                                //触发1号键
                        if(!jian)
                        chufa=2;                                //触发2号键
                }
        }
        else
        {
                zijia++;
                if(zijia>changan)                         //如果自加超过设定的长按时间
                zijia=0,
                changanbiaozhi=1;                         //开启长按标志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chufa==1)
                {
                        chufa=0;
                        pinlv++;
                        if(pinlv>1080)
                        pinlv=875;
                }
                else if(chufa==2)
                {
                        chufa=0;
                        pinlv--;
                        if(pinlv<875)
                        pinlv=1080;
                }
                xianshi();
        }
}

void dingshiqi(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char a;
        TH0=0xfc;
        TL0=0x18;
        jishi=1;
        a++;
        if(a>10)
        a=0,
        anjian();
}

引用 楼主:
不加三极管数码管亮度不够,在日光灯下都看不清显示的是什么字

我给你重新写一个。但是调频发射那个就要自己去加上去了。这不困难吧。。。
到时你可能要根据数码管亮度调整下延时。。

网友:
还是直接发程序和仿真文件给你吧。自加看实际情况稍微改下延时。
毕竟实物和仿真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仿真正常,但实际上显示闪烁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