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风扇电机

楼主(2019-08-20):
(无正文)

楼主:
应该叫“罩极式电动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点就是结构简单,不用另加绕组和电容器。
缺点是效率低,滑差大

故障率是否也低

网友:
对,只要那个线圈不偷工减料,故障率很低,寿命取决于两端轴承的寿命

网友B:
现在好多微波炉用的是电脑风扇。更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微波炉用的是电脑风扇。更低成本。

接电源转速很快,风量不小,改造一下做桌面风扇用

网友C:
早期的电唱机都是用的此类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电唱机都是用的此类电机。

没错70年代前都用这类电机,可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70年代前都用这类电机,可重了

特点是短路环启动。
缺点也很明显,效率低下。

网友:
我拆过加湿器里边也用这种电机。

网友D:
老唱机里见过,原来微波炉里也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唱机里见过,原来微波炉里也用它。

这种电机用途真广,有一种桌面风扇用的也是这种,线圈抽头用作调速,轻便、简单、实用

网友E:
这种电机功率不大,噪音小。

网友:
照片拍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机功率不大,噪音小。

是的,放在桌面上几乎听不见电机声

楼主:
再上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根据时间轴来进行辩证看待。效率低是因为早期的罩极电机转子、风叶等的动平衡性差,主要的转子、风叶 ...

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多学问,外行看了涨见识。没错制造工艺的改善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现在的铝线的多。

网友:
这种电机设计的很不错,可以把线圈连铁芯一起取下维修很方便,先前就一个线圈断了,取下来用电度表的电压圈的漆包线重绕了一下,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