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铝合金螺丝孔滑丝了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楼主(2019-08-20):
手上有个倒车摄像头,铝合金材质,被人不小心拧了一下,导致支架与壳体之间的螺丝孔滑丝了。
以前有个也是这样的问题,后来用自攻螺丝拧,把螺丝都拧断在壳体内部了,所以用自攻螺丝强制拧的方法不行。

用大一号的螺丝也行不通(类似笔记本电脑的细纹螺丝,非自攻螺丝),根本塞不进去,而用刚好的螺丝,则非常松,一碰就掉。
尝试用水管的生料带缠了螺丝拧,开始是好的,用一段时间发现有些晃动了。看来效果也不行。

请问师傅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非常感谢您帮忙解答一下!

补充内容 (2019-8-24 22:42):
感谢师傅们热心回复,特别是“壹法拉”师傅,按照他的指导方法,今天终于搞定了,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网友A:
反面沾螺母,先用螺丝把螺母上好,螺母外边点哥俩好

楼主:
想过去找做门窗的小店电焊,但估计温度太高,会把线烫坏。。。

又想过扩丝,但又担心这么细的螺纹,怕把丝锥拧断在里面。。。

请有经验的师傅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改用自攻钉,只要你心理过得去,直径(略大)合适就行;比原来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自攻钉,只要你心理过得去,直径合适就行;

摄像头壳体是铝合金的,很硬,自攻螺丝比铝合金软,硬上还没拧到底,就断在里面了。。。之前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情况,我试过,痛苦不堪。。

网友B:
仔细研究那个壳体,可否考虑把那个孔钻成通孔,然后用带螺帽的螺丝紧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研究那个壳体,可否考虑把那个孔钻成通孔,然后用带螺帽的螺丝紧固!

非常感谢提供思路,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试试,做好防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以后不想动了,那就在孔里灌AB胶,然后把原来的螺丝拧进去 ~

感谢,摄像头拿在手里挺重,且24小时工作(停车缩时录影),发热挺大,AB胶可能时间长了也不行。。

网友:
搜一下这个:1.脱帽安装302不锈钢螺丝螺纹开口圆柱沉头修复家用装饰嵌入式弹簧

2.螺套钢丝牙套螺纹套304不锈钢螺纹保护套螺丝套钢套

网友:
可以在背面粘贴一片铁皮,铁皮上再打安装孔,可以随便折腾了。

网友:
能够拆开的话,扩丝、攻丝、加内部螺母,都是可取的;加防松螺母,或者螺丝部位加厌氧胶;
不然攻丝,把残渣留里面也不行。

网友:
把孔扩大一个级别,然后重新 在套个扣就完事了,

网友:
那个螺孔是安装上去的吧,如果是,换一个。

网友:
有铝焊丝

拆下摄像头外壳 用喷枪加热 然后凃上铝焊丝 。。。。。。。。。。。。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用自攻锣钉.
自攻锣钉有好多品种,不是随便拿个自攻锣钉就能用的.有的是用在木材,塑料上的,有的是铝合金用的,有的是钢板上用的.日本产的录像机影碟机的铁皮外壳固定锣钉就有用这样的自攻锣钉.这样的自攻锣钉仔细看有特点,一是锣纹很细,就是常说的"细牙锣纹",而是锣杆部分的外圆略呈三角形,不是一般锣钉那样的圆柱形.三是硬度很高,你可搜索"高强度自攻锣钉",或"高强度三角牙自攻锣钉".

网友:
重新攻大一号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面沾螺母,先用螺丝把螺母上好,螺母外边点哥俩好

这个应该可行

网友:
用稍长的螺丝,用氯化锌助焊挂上一层锡(前边的一两丝不挂,缠点带漆皮的漆包线,挂好锡解下来),清洗一下拧进去,注意力量不要太大,防止再次滑扣

一般挂半边锡就行

网友:
用一根长点螺丝上进去,502粘死,在把露出来的剪断,打磨好找个合适的螺帽固定

楼主:
非常感谢师傅们的回复,初步决定还是拆开摄像头后盖,把孔钻穿,再用防水胶+M2的螺丝充盖子内部钻出来再用螺帽在外部固定。这样就万无一失了~~胶水的话如果万一粘不牢,以后清理起来会很麻烦。。
买了几组不同长度的M2螺丝+螺帽,手头没有钻孔工具,又买了一个12V小电机,又买了个电机与钻头的夹头,再买了几个钻头。。。一起算下来50块钱没了。。。如果解决问题,能落下一套小工具。。

楼主:
非常感谢师傅们的回复,特别是“壹法拉”师傅的指导,按照他的方法,今天完美解决了问题。

方法:打穿原来的螺丝孔,再用螺杆从内部穿出来,外部固定用螺帽。

需要用到的工具:
电钻以及配套的M2钻头。电钻本来想买个10块钱的电机再配个夹具自己做的,后来发现箱子里有个去年从坏充气泵里拆出来的电机,刚好可以用来做电钻。于是量好马达轴直径,买好配套的夹具,再买几个差不多大小不同的钻头。25块钱,真心不贵。收到后发现做工还不错。

M2螺丝以及垫片、弹垫。长度多买了几种,一种10套。事实证明多买几种是对的,最后发现6mm的太短,8mm的刚好。价格感人。而且都是304不锈钢的,因为我用磁性螺丝刀根本吸不动。。5元包邮。虽然商家发错了一组螺帽和垫片,但还是非常满意。感谢马云。。

因为摄像头在车外,需要考虑防水问题,我另外网购了一管“B7000”胶水。此胶水是软性的,有点黏度,不像502那样挥发快,脆,且可以撕下来,一般用于手机屏幕的粘贴,我这里用来做螺丝孔处的防水,应该可以胜任。
5.6元包邮。电商真是拼。

今天下午忙完事情,就下去钻车底把摄像头拆下来了,好在这个摄像头后盖是由4个螺丝固定的,打开比较方便。拆开以后摄像头主板镜头部分,为了防止钻孔的金属屑飞溅到主板镜头那边,先用透明胶粘起来保护好。

然后直接开干,钻2mm的孔,用的是1.7mm的钻头,刚好。幸亏当时多买了几个钻头。一次成功。用刻刀修掉一点内部的毛刺,吹干净铝屑。

装螺丝和垫片,在螺丝根部3~4mm处开始,涂满B7000胶水,再往里拧到底。胶水起防水作用。

然后用电吹风吹记下,让胶水干燥一下,装回后盖。

在装支架之前,再在螺丝上涂一些B7000胶水,一方面起防水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紧固螺帽。然后装上支架,再装弹垫防止松脱。最后用尖嘴钳拧紧。再在螺帽头涂抹一点胶水。。。这下万无一失了。

下车装车,测试OK。圆满解决问题。
再次感谢坛友们热心帮助。。。

这个工具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