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救汽车不启动,用3个12V电瓶并联,可用来启动汽车吗?

楼主(2019-08-21):
自己的别克车仃了些日子,启动不了,用电瓶车3个12V电瓶并联,可用来启动汽车吗?

网友(2019-12-26):
我就带个12伏60安的锂电池(拆开看只有48安)放车上,配上一个1000W的正弦波逆变器,出去修电视洗衣机或者安装空调都不怕停电了,随时也可以给人家车子启动

网友(2019-08-21):
说3个并联或者单个,这个要看你的并联的电瓶容量多大,超过30A的满电一个就可以启动,只是有点伤电瓶,超负荷使用了,少次数短时间应急可以。
别克轿车启动电流介于100A-200A之间,还有你的电池是新还是旧,内阻的大小也是区别很大的,旧电池充满电电压测量14V,但是一启动,电压瞬间降到低于9V,输出电流也小,那就把电池换了吧,电池老化了~

网友:
3个够拉。不过线一定要粗,启动的瞬间电流是非常大的

网友:
主要是电瓶是多大容量的

网友A:
我的车也是老别克。启动电瓶经常缺电。小电瓶根本启动不了,我试过。估计电瓶车几个并联也不行。电流太小。把原车电瓶拆下来,充好电,就可以启动使用了。

网友:
电池该换就换吧  真有一天扔到路上就麻烦了

网友:
车长时间不用把电瓶桩头拔下来好些。
20ah的电动车电瓶,容量充足的情况下,单块就够了,启动完全没问题。我的车是2.2排量了,前两天发电机输出线脱落,把我扔路边了,好在不远处有个卖电动车的,去押了100块钱,拿了个电动车电瓶,搭火一下就启动着了。

网友:
启动瞬间电流应该超过300A,所以并联要看瞬间电流多少,电流小了启动不了

网友:
电瓶车的估计够呛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我前些天就把电动车的连接线逐个断开,并加上了公母插头,并做了二根正负极线与公母插头相配。
电动车是4820的电瓶,每个电瓶按20A的电流放电,三个并联可以达到60A,对于第一次无法启动的电瓶来说,辅助启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不用那么多,一个就够了。
你的旧电池又不是一点电都没有的。以前还用过5AH12V的小电瓶帮电压不够的汽车启动。

网友:
楼主,做个应急启动电源吧,方案很成熟的

网友:
电池容量够就可以,你车子上60A电瓶最好三个电池能达到45A容量

网友:
并老电瓶上充一会,单只就可以。

网友:
看容量。20AH的一个就行。

网友:
一个大电瓶就足够了

网友:
用应急电源,我的电瓶电压5伏了,打两三次就着火了,这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9-10-07):
启动的话主要看的是瞬时的电流,电瓶车的铅酸电池一般一块都可以启动

网友:
我有两辆1.5排量的车就是用的电动车淘汰下来20A电瓶,给车用两年多了还挺好的,启动迅猛。
还用这种单块电瓶给不能启动的2.0车子救援!1.5平方普通铜线就可以,线不能太长了,50厘米左右。

网友:
这要是手动档车一推就着了

网友:
电瓶车电池可以

网友:
可以的。连接线粗点就行了

网友(2019-12-26):
X{[WQ)0FNIO]T9X]2@@7SAE.png

网友: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1张毛爷爷

网友(2020-02-16):
车如果没有问题一个就可以啦。。。。。。。。。。。。一个电动车的都可以

网友:
买个可以启动汽车的充电宝,便宜的只有几十元,平时用来给手机充电,难得应付一下汽车也可以。

网友:
不用那么多,一个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也是老别克。启动电瓶经常缺电。小电瓶根本启动不了,我试过。估计电瓶车几个并联也不行。电流太小。 ...

原车电瓶拆下来充电,再安上时电气系统会不会丢参数?

网友:
按个摩托电瓶给车充个10-30分钟应该就可以启动了吧,

网友:
我搞个12V8A的LED电源充10分钟貌似也了启动了,不过我的才1.4排量

网友:
线一定要够粗。太细的直接烧掉。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弄个应急充电宝 解决问题。

网友:
用个质量好的的应急启动电源

网友:
用启动的车子直接搭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去年8月的贴子,还在翻,车主等到你们估计车都生锈了!

网友:
1.6排量的 2块12A的电动车电池并联 完全可以  亲测还用了几个月

网友:
早就够了,三个电瓶也有60安了。只是电线要粗一点,不然并上时候等一会也可以的,就想当于给车上电瓶在充电过程了电流也不用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多,一个就够了。
你的旧电池又不是一点电都没有的。以前还用过5AH12V的小电瓶帮电压不够的汽车启 ...

是的,给车电瓶充一点也能启动了。

网友(2020-05-18):
一个多功能的充电宝就行了,平时给手机用,必要时给汽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