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DIY了一台高灵敏度四波段二次变频数控收音机

楼主(2019-08-21):
消耗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重新DIY了一台高灵敏度四波段二次变频数控收音机,试机效果很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中波早上7点之前和晚上5点之后几乎每个频道都能收到电台,中午能收到44个电台。
关于灵敏度,从一中放混频输入15uV电压,DBL1019场强显示电压为1伏,输入10mV电压为7伏。关于选择性偏调±9KHz大于40分贝。
630KHz是功率为100KW相距我处约1600公里的河南台,639KHz是功率10KW相距我处20公里的当地强台,639对630干扰很小。702的江苏台和729的江西台傍晚可清晰收听。
一个困惑没能解决,收听某些弱台时,有类似于“啸叫”声。
制作资料与调试将陆续发给坛友。
试机视频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楼主:
   制作构思:
设想及电路结构选择
1、采用二次变频
为了提高短波的“象频”选择性。采用二次变频,第一中频10.7MHz,二中频450KHz。为了减小二次变频的交互调,第一中频采用窄带的晶体滤波器。
2、采用点点统调
对点点统调的设想:
(1)解决采用二次变频后振荡回路和调谐回路覆盖系数相差太大,统调难以解决的难题。
中波    530—1600   震荡频率11.23—12.30    覆盖系数1.096
短波1  3.00—7.50 MHz  振荡频率13.7—18.2MHz  振荡频率  1.33
短波2  7.50—18.00MHz     振荡频率18.2—28.7 MHz  振荡频率  1.58
(2)精准统调可以把调谐回路Q值提高,是有效的提高了接收灵敏度好办法,也是减小环境噪声干扰的有效方法。
放大电路灵敏度和接收灵敏度
放大器灵敏度是指给放大器输入一个几微伏的电压,经过多少分贝的放大后,得到设计要求的信号,他只决定于放大电路自身。接收灵敏度是指电路在保证信噪比的条件下,接收到电磁波电磁场强度的大小,它不仅决定于放大电路自身的灵敏度,还决定于输入调谐回路的Q值和统调的精准程度。
我们很多收音机都是三点统调,所以调谐回路Q值不能做的太高,过高会造成灵敏度不均匀成度加大,统调难度加大。例如中波调谐回路Q值为100,在接收600KHz时,通频带为6KHz,只要偏调6KHz,接收到的信号就会下降4分贝,相邻频道的干扰信号就会提高4分贝,合起来就是8分贝。
3、采用调谐输入和调谐高放
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提高信噪比。采用调谐高放,尽量的提高调谐回路Q值。为了保证高放有足够的增益,避免自激,使输入线圈引线和高放线圈引线尽力的短,且远离,采用变容二极管可轻松做到,且不用波段开关转换。由于采用旋转式波段开关,缩短连线困难,所以将高放和中放分开远离,用屏蔽线通过波段开关将高放信号引入中放,这样使高放即能靠近磁棒,有能使磁棒远离中放,因中放板中既有10.250MHz而中频震荡,又有7.2MHz的锁相环的震荡频率,会产生干扰,甚至啸叫。
4、采用窄带中放
为了实现高灵敏度接收,需要尽力的提高中频选择性,一方面提高信噪比,另一方面能够收到和强台邻频的弱台。设计偏调±9KHz选择性大于40dB,采用陶瓷波器LTM450H,宁可音频质量差一点。
5、单片机控制板和中放板全屏蔽
为了减弱自身干扰,将中放和单片机控制板全屏蔽,频率显示采用静态显示。

网友:
沙发坐一下,楼主是高手,又出一个论坛精品!

网友:
好多磁棒。

网友:
楼主自编程的几款软件都不错,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DBL1019 韩国大宇的芯片 不多见哦```

楼主:
哈哈,让乙猪见笑了。多磁棒的原因:1、闲着也是闲着,2、由于高放既有调谐输入回路又有调谐高放回路,怕自激,所以不敢连接波段开关,设计了调幅的三个波段的高放电路的调谐回路是独立的,不通过波段开关转换。

楼主:
制作电路图:
    制作采用的芯片采用的是手中有的比较老的芯片,

网友A:
看了半天,没找到调谐窗...

从审美的意义上来说,指针式的调谐窗能给我们这些老家伙以最大的想象空间,而数字化控制和数字显示的直接了当性,将这种想象空间彻底干掉了。

不好意思,只是有感而发,没有指责楼主的意思。能DIY出二次变频机,就已经是不小的成就了。

网友B:
不科学,竟然每个频点都收到台! 楼主地理位置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科学,竟然每个频点都收到台! 楼主地理位置在那?

地理位置:辽宁盘锦的一个乡镇。接收时间:早上7点钟之前或晚上5点钟之后,有此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没找到调谐窗...

从审美的意义上来说,指针式的调谐窗能给我们这些老家伙以最大的想象空间 ...

有同感,制作的机壳也很丑陋,自己都不满意。

网友:
楼主厉害,看着就过瘾.眼馋,仿制难度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同感,制作的机壳也很丑陋,自己都不满意。

机壳如何不是问题,我是对调谐窗敏感。

网友C:
效果很好,要能飞梭调谐就更完美了。数显的6和9缺一画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很好,要能飞梭调谐就更完美了。数显的6和9缺一画别扭。

6和9缺一笔是驱动芯片CD4511的问题,因为手中有此芯片,就采用他了,飞梭调谐想用又不想花钱,手中的两个旋转编码开关都接触不良了,所以没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壳如何不是问题,我是对调谐窗敏感。

我对数码管也有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6和9缺一笔是驱动芯片CD4511的问题,因为手中有此芯片,就采用他了,飞梭调谐想用又不想花钱,手中的两个 ...

高手,模拟玩的好,数字也一流,真羡慕,数字一窍不通,只有干看着了。

网友D:
机器的外形有点土,能不能搞成现在流行的样子好看点,这是我做的胆FM+LA3450解码的机器

网友E:
楼主中短波的高放agc还能这样加上去?真是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我一直以为三极管集电极要施加正向电压和高频信号叠加才能把高频信号衰减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的外形有点土,能不能搞成现在流行的样子好看点,这是我做的胆FM+LA3450解码的机器

机器外形不止土,还丑,材料是从小区里的垃圾桶里捡来的装修废料,框架是装修锯下来的小木条,外皮是装修剩余的面漆板,想做一个木质的外壳,仿古一点的,音质效果还好一些,苦于没有材料又不想花钱,求成心切,就制成这个样子了。有点和机芯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中短波的高放agc还能这样加上去?真是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我一直以为三极管集电极要施加正向电压和高 ...

这个不是我的发明,是从古老的车载机高频头里学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中短波的高放agc还能这样加上去?真是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我一直以为三极管集电极要施加正向电压和高 ...

奇怪吗?不奇怪呀!衰减式AGC,也有的人叫分流式。控制信号改变三极管的等效电阻来衰减(旁路)信号。交换发射极和集电极是为了获得小的电路放大倍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奇怪吗?不奇怪呀!衰减式AGC,也有的人叫分流式。控制信号改变三极管的等效电阻来衰减(旁路)信号。交 ...

这个我知道呀,但是它的集电极是串了电容的呀,三极管的集电结不是相当于二极管吗?那么高频信号的正半周和负半周都能通过集电结而且衰减幅度一致?如果是场管的话我还有些理解,因为场管的源漏极相当于电阻的线性状态

网友:
看错了,电容是在发射极回路串着的,那基极能加上agc电压形成基极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知道呀,但是它的集电极是串了电容的呀,三极管的集电结不是相当于二极管吗?那么高频信号的正半周 ...

三极管不加工作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当可变电阻用的,正半周的时候属于反向应用的(也就是集电极与发射极交换)三极管,而负半周的时候则属于正向应用的三极管。

网友E:
我好像明白一点了,它使用的类似于开关二极管的工作方法,当信号越强时agc上的电压越高所以集电结就会导通,这时候集电结是可以流过高频信号的,然后发射结等于是也施加了正向电压(发射极的直流状态不相当于悬空的?难道是用结电容将信号传递到基极?)?是不是相当于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的原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好像明白一点了,它使用的类似于开关二极管的工作方法,当信号越强时agc上的电压越高所以集电结就会导通 ...

sony 7600GR的高放天线输入衰减和AGC也是这么做,不过E和C并不对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G:
sony 7600GR的高放天线输入衰减和AGC也是这么做,不过E和C并不对调

学习了,这个还用了四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这个还用了四个三极管?

1个是输入衰减,1个是agc, 2套独立的

楼主:
PCB板的设计:
     PCB模拟电路板的设计最担心的,由于需要高灵敏度接收,如果电路的元件排列不当或走线不妥,就会产生干扰或自激,导致制作失败。PCB板没有用厂家打板,一来担心电路板的设计有问题,可能报废,二来为了省俩钱。采用热转印方法制板,由于使用学校的打印机没有专用软件,所以PCB板图是采用WORD文档绘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好像明白一点了,它使用的类似于开关二极管的工作方法,当信号越强时agc上的电压越高所以集电结就会导通 ...

不是的。
这是利用三极管c-e间电压低于0.1V时趋向线性电阻的特性而作为可变电阻来使用。通过调节b-e上的偏置大小,可以调节c-e间的电阻。
其实这方面使用结型场管效果更好,原理是一样的,但调节偏置时对衰减电路的副作用更小。

楼主:
PCB板的制作与原件焊接

网友H:
这个跟你第一个机器比,哪个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跟你第一个机器比,哪个效果好

这个比第一台效果好,中波的收台看不出比第一台多,但是收听弱台的噪声明显的比第一台小。短波的灵敏度明显的比第一台高。调频基本一样。第一台的第一混频芯片是LA1135,第二台的第一混频是NE612,第一台的中部磁棒长200毫米,第二台的中部磁棒长140毫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G:
sony 7600GR的高放天线输入衰减和AGC也是这么做,不过E和C并不对调

这电路能工作吗?c极没有接直流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能工作吗?c极没有接直流供电。

有可能象前面大侠说的,改变CE间的等效电阻实现不同衰减

我自己的商品收音机,agc加到一中频后,没有串电容,直接接在三极管c极,e极接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制作电路图:
    制作采用的芯片采用的是手中有的比较老的芯片,

请问;调频本振的信号来自两只8P电容中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调频本振的信号来自两只8P电容中间吗?

调频本振信号由本振线圈的抽头取出,两只8pF的电容,上边的那只是由本振线圈的抽头取出信号,给混频管。下面的那只是本振反馈电容。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调频本振信号由本振线圈的抽头取出,两只8pF的电容,上边的那只是由本振线圈的抽头取出信号,给混频管。 ...

谢谢回复!主要是这几个连线没有节点,需确认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制作电路图:
    制作采用的芯片采用的是手中有的比较老的芯片,

这个本振输出是接频率显示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比第一台效果好,中波的收台看不出比第一台多,但是收听弱台的噪声明显的比第一台小。短波的灵敏度明 ...

单片机对系统干扰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回复!主要是这几个连线没有节点,需确认一下。

有节点,电路图没有认真检查,很多地方会存在问题,仅供参考,以免带到沟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本振输出是接频率显示的吧。

本振输出不是接频率显示的,是接LC72131芯片的,用来频率锁相,频率显示是单片机提供的静态显示,对接收无干扰,接频率显示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对系统干扰大吗?

单片机对接收的干扰没有LC72131芯片的大,这次将单片机板和中放板全屏蔽,对中短波接收干扰很小,但对调频有4个频点干扰,不是辐射造成的,是通过公共地线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