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该机电路图

楼主(2019-08-21):
不知电路图 现在机器正常 只是功放声音很浑浊 听不清 功放是6EA8 推6AQ5 推挽 求各位老师帮忙找一下图

网友:
连个正面照片都没有,别人想帮你都帮不了

网友:
请参考这个:

楼主:
图来了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这度盘是偏颈用的啊

网友:
有可能推挽失衡,

楼主:
打不开 找不到能给发几个截图吗?谢谢

楼主:
机器应该是立式安装的

网友B:
我觉得有个可能性是音调调节电路有故障,失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度盘是偏颈用的啊

Magnavox的logo看得出机子不是平放 落地柜这样看就不会歪脖子了~~

楼主:
楼上老师的图片也不尽相同 我的难道说是55吗 好象底盘上有字 我的机 没猫眼 功放是6AQ5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有个可能性是音调调节电路有故障,失调了。

海版好 怎么确定是否音调部分故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老师的图片也不尽相同 我的难道说是55吗 好象底盘上有字 我的机 没猫眼 功放是6AQ5推挽

首先考虑1.耦合电容是否漏电 2.功放管是否不配对,或已衰老 3.输出变压器初级有一臂短路或断路 4.倒相级输出电压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版好 怎么确定是否音调部分故障呢

就是通过你说的声音浑浊不清楚 猜测的。 也就这么一说,可能不对。

网友C:
楼主说机子正常----哪还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机子正常----哪还有啥问题。

我是说收音调频调幅很正常很正常 可惜美中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收音调频调幅很正常很正常 可惜美中不足

哪就先把功放的管子(放大和低放两个)换下----看效果。。先不要乱拆。管子老化也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