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5B开机要等一分钟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9-08-22):
淘来一块FLUKE15B,开机无显示,以为是坏的,等一分钟左右以后就有显示了,经测试一切功能正常.发现这表只要拨到关机档,再打开就要等一分钟左右才能显示出来可以正常使用,这是什么问题呢,有朋友遇到过这种现象吗?谢谢指导!

网友A:
拿电吹风吹吹电路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电吹风吹吹电路板看看。

是有受潮短路吗?还是别的什么?

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受潮短路吗?还是别的什么?

谢谢指导!

你试试看,先加热一下电路板,看看故障有变化没

网友:
反应这么慢,这一分钟的过程通过测主板上是哪一块的电压值来判断故障

网友B:
估计是电容,这问题只有电容的嫌疑做大

网友(2019-09-21):
这奇葩故障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看,先加热一下电路板,看看故障有变化没

吹过了,吹得都烫手了,还是不行,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容,这问题只有电容的嫌疑做大

这板上就曲曲那几个零件,实在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
换晶振试下

网友:
15B电池座是通病,重新看看。

网友C:
我的15B万用表电阻档有50多欧姆。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过几天还是老样子。电池漏过液,用实验室酒精清洗好几遍,,不知该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5B万用表电阻档有50多欧姆。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过几天还是老样子。电池漏过液,用实验室酒精清洗 ...

有电阻,但加热就好了,说明电路有可能接触不良,有虚焊的地方!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5B万用表电阻档有50多欧姆。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过几天还是老样子。电池漏过液,用实验室酒精清洗 ...

这种情况我跟别人搞过几块,是电液渗到多层板中了,如能找到漏电的地方,可以用钻孔方式切断内部铜泊再外面飞线解决。但多半情况都须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