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AR4打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6550单端双声道大概有200多毫安的样子,挺大了,正常情况下应该用5U4G,5Z3P

网友:
单声道还行,双声道整流管的电流不足。

网友:
应该是5AR4的质量有问题了,正常该胆整流电流可达250mA,而6SN7推曙光6550単端过流在200mA之内,应该可以胜任的。

网友:
5AR4是整流管,灯丝5V/1.9A,整流电流200mA.
这是在《无线电与电视》上看到的,大意是:
当使用低内阻整流管并配用较大的电源变压器时,应检查一下电源变压器整流绕组的直流电阻的大小,一般要求它不小于整流管的内阻。电源变压器整流绕组的内阻r's可用下式求得:  r 's=rs+n平方rp;式中rs为整流绕组(半边)的直流电阻,rp为电源变压器一次侧绕组的直流电阻,n为整流绕组(半边)与一次侧绕组的匝数比,如果r 's比整流管的内阻小得多,那么一般可在整流管高压输出端串入一个适当的电阻,使两者的阻值大致相同,它说明该变压器的容量稍大了一些。用者所用的变压器是否要串入电阻,应根据上述计算后再决定。
5AR4电子管参数有一项参数——屏极电源阻抗125Ω.
提供一点点参考:5z3p: 每个阳极内在电阻为: 750欧,

网友:
5AR4的电流不如5U4G大。而且不排除 管子自身质量问题。

网友:
第一级滤波电容大了,最好是6一8u较合适,这电容大了容易使整流管打火。

网友:
一级22uF大了,我的胆机原来就是用的22uF电容,用5Z3P,通电的瞬间就打火,而且像放烟花一样。。后来改成6.8uF之后再无此现象。当然我的是晶体管桥式整流之后的滤波电容是6.8uF的,这个6.8uF的正极直连5Z3P阳极。电路和楼主不同,仅做参考。不排除楼主的这个整流管本身问题。。。

网友:
重点检测22uf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廉价的5U4C就啥事也没有

你的主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