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前置面板USB 6.3V 3A输出

楼主(2019-08-22):
显卡转接线接3A同步整流BUCK,由于BUCK是共地的,所以只需要正极输出接前面板
电压调至6.39V(带负载),能给手机充电的极限电压,再上去充不了了
能充电能通讯,不充电是耳机没有杂音,给手机充电时有杂音

也不知道QC3.0到底是啥技术,诱导的话不是应该只是手机让充电器给出需要的电压吗
按理说,直接给手机个12V问题也不大呀

网友:
建议楼主在改动过的USB接口 做个标记,免得误插了U盘。
一些弱电(低压电)用电器对电压和电流有条件限制的(不能高压、大电流)。
普通USB接口 好像普遍是5V500MA

网友A:
建议不要这么搞,把手机充坏了不值得,一个快充的头也才三十块钱

而且快充不是简单直接加电压的,是双方芯片协商之后才变的电压。没协商成功手机也不会接受。

网友B:
不能直接用升压板。
板上要有一片支持QC3.0的芯片,来和手机协商充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用升压板。
板上要有一片支持QC3.0的芯片,来和手机协商充电电压。

QC3的我也买了,准备装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这么搞,把手机充坏了不值得,一个快充的头也才三十块钱

而且快充不是简单直接加电压的,是 ...

所以这才是问题,诱骗充电器网上有很多。诱骗手机却完全没人提

楼主:
好像有提及,只需要D+ D-联通在一起就是协商支持QC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1154885/article/details/8432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