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型3d打印机打印中往右偏,什么情况?

楼主(2019-08-22):
弄了个i3型的3d打印机
组装好,出现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就是打印东西,在打印中一直往右偏
看情况应该是x轴的问题
但什么情况会造成这种效果
如果是电机(Y轴正常啊)!
皮带松 和  紧都一样!
如果说是近程挤出机(电机)的重量造成,但为什么别的i3型没出现这种情况?
谁能给看看到底啥情况?
换电机  换皮带(最好是有这种情况解决后的方案啦)?

网友A:
打印速度调很慢试试,就不会有重量引起的偏移了。

网友:
上紧 紧固件。

网友:
皮带问题吧.

楼主:
换了两根皮带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速度调很慢试试,就不会有重量引起的偏移了。

速度调慢也不行
加速度调慢也不行

网友A:
那就不是打印头惯性的问题了。
X电机驱动电流调大一些试试看会不会丢步;
电源功率够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打印头惯性的问题了。
X电机驱动电流调大一些试试看会不会丢步;
电源功率够大吗?

哎 有搞了一天 拆了装 装了拆
我这个电机是0.9度的步进(所以固件步进参数 X Y轴是200 )
所以又拆掉一个细分改成1/8,步进改成100(心里想可能是数太高所以丢步,结果没效果)
最后我把速度(用SD卡打印)调到30%(前期都是50%)
终于有点效果了,只歪了一点点(难道还要再减速,也太慢啦!!和蜗牛爬没什么区别)
咨询下,想这种情况
一般问题在哪?
1 同步带松(也换过,也装的压紧弹簧)?
2 电流小(我这个电机是42h47hm-0504a-18,参数是1a电流,强磁 0.9度。我把4988驱动调到1.28v,也就是1.5A电流啦,没用)?
3 电源功率是20A的,难道是它造成的?我测量了一下,打印时由于热床和喷头温度都已经升温,也就电机输出,电流是5A左右,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4 近程喷头加电机重量造成惯性,那所有的i3型近程打印机都应该有这个问题吧!
真晕了!

网友A:
1、根据我的经验,同步带松紧不会影响这么大
2、驱动电流我是先调到电机失步,再调大到正常运转再稍大一些,这样不会失步也不会过热
3、我都是在打印第一层后就关闭热床加温,后面的打印过程和加热无关了,可以减少电流,这个可以试试
4、即使是近程送丝速度调很慢时也不会有重量的惯性影响,我使用远程送丝机构
5、有朋友提出丢步也应该检查电机插头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2019-09-26):
引用 网友A:
1、根据我的经验,同步带松紧不会影响这么大
2、驱动电流我是先调到电机失步,再调大到正常运转再稍大一些 ...

你好
我发现
“Z”轴每往上升一次,"A"轴就往右偏一下
我仔细看了
就是这个问题造成打印右偏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
这个确实想象不出是什么问题了,能不能试试看把XY电机接线对换一下试试?当然限位开关也要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这是步进电机丢步造成的,检查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或者串口通讯是否正常,或者步进电机驱动电流过小。

电机 换过
电流调过
驱动板4988也换过
都没有效果
难道主板2560有问题?不会吧

网友C:
步进电机失步了,降低打印速度,换高扭矩的步进电机,使用闭环控制系统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太高上大了  不明白啊   玩不起

网友D:
0.9的电机要设400不是?,电机电流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0.9的电机要设400不是?,电机电流调大。

0.9的调200,1.8的调100的
电机电流调到1.5A都不行,再往上调 4988就保护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失步了,降低打印速度,换高扭矩的步进电机,使用闭环控制系统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1  降低打印速度,刚开始25%打印两个小东西,问题解决
不过停了两天再打印 10%的速度都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2 开始步进电机是0.9步进角  1A  应该是0.5n/m.我看这种3d打印机基本都这个扭矩
但考虑到电流问题,就又换了1.8步进角  1.5A 也是0.5n/m扭矩电机,也不行

3 闭环系统应该是得重新组装一台I3打印机了吧  !!!!哈哈哈
成本过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降低打印速度,刚开始25%打印两个小东西,问题解决
不过停了两天再打印 10%的速度都不行~~~不知什么 ...

传动轮偏心时,皮带较紧会导致电机周期性的阻力变大。X轴安装不平行时,也会导致某一个方向上的阻力变大。
你试一下,把有问题的那一个轴线的步进电机断开,用手移动打印头,是否在某些位置有比较大的阻力。
3D打印机的安装调试是个比较精细的活,最好借助一些定位工具来安装。要保证打印头在各个方向上移动比较顺滑才行。
你这种结构的打印机速度不能太快,一般60mm/s就差不多到顶了。我以前DIY的UM2结构打印机,最快可以跑到300mm/s

网友:
就是步进电机失步,运动结构有没有卡点?步进驱动板温度过高?皮带是否卡,步进接线够粗?

网友D:
直接在控制板上对调X\Y电机,如果偏移的方向变了就是电路问题,否则就是机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控制板上对调X\Y电机,如果偏移的方向变了就是电路问题,否则就是机械问题

没明白您的意思?
是把X电机线接到Y电机驱动控制上,把Y电机线接到X驱动控制插座上?
这样还能打印吗

或者说是把X和Y的驱动4988对调一下
这个测试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D:
就是是把X电机线接到Y电机驱动控制上,把Y电机线接到X驱动控制插座上?
这样还能打印,这样就是方向不一样,可以打印呀,就是方向不一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是把X电机线接到Y电机驱动控制上,把Y电机线接到X驱动控制插座上?
这样还能打印,这样就是方向不一样 ...

嗯呢  好的
回头我试试哈
谢谢啦!!!!!

网友:
Y 每抬高一次x 跟着动,电路或程序有问题吧,我不太懂,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控制板上对调X\Y电机,如果偏移的方向变了就是电路问题,否则就是机械问题

你好 以测试X/Y轴电机对调
偏移改变了
以前是X轴 左右偏移
现在X轴电机线插Y轴驱动~Y轴电机线插X轴驱动 是前后偏移啦

看样硬件机械是没问题了,是X轴驱动电路问题
这种情况一般是————
4988驱动换过,没效果
难道要换2560 主板?
或者是固件“marlin”,我装的1.1.8和1.0.6 版本都没有效果

网友:
电机不动,对换驱动块可以确认驱动是否有问题。2560坏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固件的配置哟偶问题。可以换REPRAP的固件,直接在网页上面配置,比马林人性化话一些。还有的可能是CURA切片,你开了偏移插件,换个切片软件试试。